你问我答—无线通信的实现问题

楼主:
要做无线通信的话,我本人只知道有蓝牙,红外,NRF2401无线这三种,但是只做过红外的,距离很不理想,请问一下谁做过无线通信的?一般还有那种方式?一般都用的什么模块??还有传输距离是多少?(PS:四轴飞行器用的是什么无线模块控制的啊??)

网友:
看需求,看场合。

做四轴多用433MHZ的一些模块,特点是传输距离远,数据量小,波长小,所以穿墙、壁障效果可以。类似的还有对讲机的方式。还有八百多兆赫兹的

红外一般必须是近距离、可视,无障碍,特点是便宜,抗干扰能力差。

NRF2401是2.4G的,传输速度快,功耗低,透传。类似的还有ti的CC2XXX系列和其他一些厂商的,有些可以加一些协议栈,如simpliceTI,zigbee物联网领域

wifi和蓝牙也是2.4G的。特点是协议是通用的,有透传模块,下位机依靠SPI,SDIO,UART传输。在计算机或者手机、PAD上解析协议包就可以了。

现在有很多智能家居,物联网也罢都是先通过zigbee链接多个终端,然后一个网关,最后通过wifi接入互联网。一般wifi模块的功耗都在100mA以上,新出的蓝牙BLE可以做得很低,两三个mA。蓝牙的可靠性不如wifi,但是功耗低。

还有GPRS、GPS等通讯。

网友:
微型四轴飞行器也可以用2.4G信道来遥控,需要适当加大发射功率,通常都用1G以下的频段,如433MHz等,成本较低、器件资源也很丰富,但适合大型航模的远距遥控有专门的频带,无线电频谱管制任何现代国家都是很重视的,而且越是发达国家越如此。
有关无线电管制的有关知识和法律可以去本站下载中心里找,我上传过,包括中国、欧洲和美国的。对1G以下无线芯片感兴趣的话,可以去TI、Silicon、ADI等官网上看资料。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详细解答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嗯嗯,好的,谢谢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