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用的AD还是PADS啊?

楼主:
之前用的一直是AD。最近无意中一哥们再用画板软件。提到PADS。没怎么在意。只感觉库不错。然后问题他说学了好长一段时间了。不知道以后公司一般都是用的PADS?请教下各位。现在一般小公司好多人都说的是AD好使一点。但是涉及一流的标准都是PADS强一点。你怎么看。

网友:
工具会一个就行了,除非你专门做PCB

网友:
回复 网友A:

恩,最近听一哥们说PADS标准不一样反正没玩过。

网友A:
Cadence比较高端一些。AD这些属于初级工具,适合非专业PCB人事。

网友:
俺用AD9,  习惯而已。

网友:
俺用AD10,  习惯而已

网友:
Cadence可能比较高端一些。但现在的AD不属于初级工具,,,
功能相当的强大,谁用谁知道
现在有很多人使用AD,都是沿用protel99se使用习惯

网友:
我可以很明确的告诉你,你用了AD14或以上或就算是AD的任何一个版本,,你再看看PADS,PADS就是乌龟一个,完全是在浪费时间,各种烦锁的操作,在AD中却是各种的快捷键,绝对让你飞起来,你这么说一看就知道你是个新手,如果布多层板,你用PADS来跟AD比赛?还是回去面壁先吧,,,这也难怪现在高校基本都在教AD,然后一些老古懂工程师在用PADS,专搞那么复杂的操作来装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Cadence比较高端一些。AD这些属于初级工具,适合非专业PCB人事。

我可以很明确的告诉你,你用了AD14或以上或就算是AD的任何一个版本,,你再看看PADS,PADS就是乌龟一个,完全是在浪费时间,各种烦锁的操作,在AD中却是各种的快捷键,绝对让你飞起来,你这么说一看就知道你是个新手,如果布多层板,你用PADS来跟AD比赛?还是回去面壁先吧,,,这也难怪现在高校基本都在教AD,然后一些老古懂工程师在用PADS,专搞那么复杂的操作来装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可以很明确的告诉你,你用了AD14或以上或就算是AD的任何一个版本,,你再看看PADS,PADS就是乌龟一个, ...

公司有专门设计PCB,我们只要提要求就行。差不多有7,8年没有画PCB了。不会AD,只会点protel,让你见笑了。目前了解到的几个大公司貌似用的都不是AD。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可以很明确的告诉你,你用了AD14或以上或就算是AD的任何一个版本,,你再看看PADS,PADS就是乌龟一个, ...

是这样的,现在AD这几年飞速升级,已经把PADS甩好远
尤其时新版本增加仿真
并且3D效果不错,3D模型可以和三维结构设计接轨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可以很明确的告诉你,你用了AD14或以上或就算是AD的任何一个版本,,你再看看PADS,PADS就是乌龟一个, ...

我只能这么说你应是用AD比较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可以很明确的告诉你,你用了AD14或以上或就算是AD的任何一个版本,,你再看看PADS,PADS就是乌龟一个,完 ...

哈哈,说ad布线比pads好的、画多层板比pads好用的人你是那个少数,确实是挺初级的n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