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问我答】响应春哥号召《全民DIY ACDC实验电源》

楼主:
春哥言:
“在过去的方案中,我提出用的MCU是最普通的MSP430低端型号,很多EEWorld的网友拥有MSP430 LanuchPad开发板,用的就是该开发板支持的型号,样片可以申请,就是买,两块多到三块多一片。
搞DIY活动,切记贪大求全玩高新,否则结局不难预料,即使是简单实用的方案也未必能成功,这个需要有空闲的热心带头人。玩电源,不是俺的擅长,ACDC过去从未做过,也未去学习相关知识,所以蚂蚁太忙,俺也就孤掌难鸣了。那个活动中,俺负责设计数控系统,这个对俺是小菜。”

春哥提到的过去方案,原贴在:
《全民DIY ACDC实验电源》
https://bbs.eeworld.com.cn/viewthread.php?tid=308436

基本规格摘录如下:
双组0-18V(不一定从绝对0起调,但涵盖所有低压逻辑电压)独立可调,可自由定义参考地从而可以实现简单的串并联输出,带有独立可调门限的限流保护,额定输出功率150-200W,输出纹波不大于50mV。这是最常用的实验电源规格。
电路结构:
ACDC开关电源的模拟部份由TI的PWM控制器、MOS管驱动器、运算放大器、数字接口等构成,采用两路独立主输出和一路辅助输出,主输出为隔离型浮地设计,辅助输出供内部数字电路部份使用。
数字部份采用双MCU设计,一片MCU负责控制电源并采集电压、电流数据,另一片实现人机界面以及高级控制功能等,二者各自独立,靠协议交互,其通讯接口亦可连接PC,支持PC虚拟面板及实时程控。
电源及电源控制部份(A板)可以独立工作,这部份是本DIY设计的基础部份,对外仅为一个数据通讯接口,通过协议指令进行控制。这部份的MCU初步打算采用LanuchPad支持的MSP430G2333,这样,参与本次LanuchPad团购的网友有兴趣的话都可以参加了。
本方案的人机界面部份(B板)将提供一个标准设计,操作如有可能将采用单键飞梭加键盘的方式,考虑到众人参与有一定的量,在此顺便征集单键飞梭成品的供应商,如果无法得到单键飞梭成品的可靠供应则换用光电旋钮,同样征集相关供应商。显示部份如有可能将采用反白蓝底大尺寸段式LCD或LED数码管,同样取决于供应商,在此发动网友提供相关供货信息。
在B板的标准设计中,人机界面部份的MCU仍使用LanuchPad支持的MSP430,因A板的接口及协议的统一,人机界面部份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由网友自行灵活设计,比如采用Cotex系列配合TFT触摸屏等,这样可以脱离PC实现高级功能,广大对ARM Cotex系列MCU感兴趣的网友也可以参与本DIY数控电源的活动了。

揭秘本程控电源可实现的高级功能:
充电器,只要充电电压不超过36V的任何蓄电池都可以支持、电源冲击实验仪、可控电压变化斜率电源、老化电源、时间序列电源等等,当然,这些要网友的二次开发,基于电脑或者基于MCU都可以,有兴趣的话,还可以玩玩无线遥控电源,这些都可以基于本方案的A板实现。
为方便更多的网友参与,本方案的所有设计和代码将公开,设计完成后将提供包括高频变压器、机壳、旋钮、按键等在内的所有器件,同时建议站方零利润提供给所有愿意参加DIY的网友们。

规格前面已经提到了,初步定为双组独立0-18V、5A输出,这个功率足以满足多数电子类实验所需。
莫急,待前期设计完成后放出,设计工作量还是不小的,预计年内完成设计,套件在明年春节后放出,共有20套免费的套件,更多的套件会以低于成本的价格继续推出。

网友:
根据春哥工作安排,春哥负责控制部分,即上述人机界面部份(B板),剩下的电源及AC DC相关的,俺请老爷子出山,帮俺把把关,负责电源及电源控制部份(A板),俺相信,有这两位大虾出山鼎立相助,玩个电源真是小菜一喋(当然,工作量仍然是摆在那儿的)。

网友:
这些以前的相关贴子,发个连接,方便查看:

关于面板:
征集DIY数控实验电源的显示面板设计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311817-1-1.html

方案描述:
《全民DIY实验电源》之硬件篇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310644-1-1.html

网友提交的设计参考:
报名《全民DIY实验电源》硬件原理图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311727-1-1.html

关于PC上位程序:
全民DIY数控实验电源征集上位机程序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309758-1-1.html

网友:
蚂蚁对电源部分的一些考虑,摘录如下:
主变换器考虑采用UCC28610
datasheet上说明, 在通用输入电压条件下,输出上限为65W。那么在配备PFC的条件下,CCM输出90W是绰绰有余了。可满足18V*5A的单路输出。不过现在我已经查到另一颗容量更大些的UCC28600。PFC计划用UCC28051。
很遗憾,在TI官方网站上没有找到高反压VMOS,因此VMOS可能需要使用别的厂家。
主路可调,直接输出,宽电压范围输出效率虽然比固定电压低一些,但综合下来绝对不亚于二次稳压。
功率处理环节少,可靠性才有保障。辅路另用UCC3888提供2-3路隔离电源,分别为MCU,取样,控制等回路供电。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来这个已经提上日程了,VMOS还没用过呢.

网友:
这事,如果楼主有意,大可按照自己的想法的进行,当初俺的方案是有特殊背景的,而现在已经时过境迁,楼主做的话并非一定要按照原来的思路进行,也没必要非得用哪家的芯片,不如当成全新的一个DIY项目。楼主不熟悉MSP430,也完全可以改用你熟悉的体系。技术方面的问题,俺可以尽力答疑解惑,类似的,请maychang做些技术指导应该不会有任何问题,但一个DIY活动特别是对初学者有一定难度的DIY,需要有一个项目带头人,所有具体的技术实施细节都要在带头人处解决,maychang年纪大了,恐怕不便过分打扰,既然楼主重提此事,不如楼主来做这个项目的带头人,按你的想法去具体实施,以前的事当作些有限的参考也就可以了。

网友:
支持

建议到24v,搞工控的时候常用。建议arm,430用着感觉很牵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建议到24v,搞工控的时候常用。建议arm,430用着感觉很牵强。

楼上怕是没有理解“数控电源”和“数字电源”的差别,数控电源的数字部分不参与任何电压变换以及反馈环节的计算,代替的仅仅是电位器和一些周边电路,但提供了一个良好的人机界面,这点任务,任何MCU只要能装下足够的代码量都足以胜任。数字电源则完全不同,数字部分是整个控制回路的核心,这种情况下,任何常规MCU都无法胜任,必须使用足够高速的处理器,就连常规ARM都不够格。但数字电源的设计、调试等非常复杂,技术门槛很高,根本不是初学者有能力应对的,而且其成本很高,更不是普通人能玩的起的。
市售电源中,数控电源比常规电源稍贵,价格分布区间通常在几百元到万元级,同级的数字电源价格则要高出一个数量级以上。数字电源的指标远高于普通电源,并且功能丰富,如果把数字电源的参数和功能降到普通电源的级别,那可靠性等基础指标反而不如普通电源,显然这样的东西是不会有人感兴趣的。
就绝大多数电子工程师对电源的需求而言,普通电源即可满足,数控电源则可以扩展一下功能和使用感受,作为面向初学者的DIY项目而言,一切宜从简。

网友:
回  春哥:

俺不熟悉MSP430,不过没关系,翻翻手册几天也就入门了,俺想用TI的目的,是由于EE和TI的关系比较好,或许能拉点芯片,给参与的网友带来点实惠,你也知道,现在都流行“微信”,论坛人气普遍下降,老话重提很难激起人们的兴趣,俺只是想,尽快地把A板,即电源核心部分定型完成,再看看能否激起人气,独乐乐不如众乐乐。

俺也知道老爷子年纪大了,身体也不好,俺只想请他指点一二,好把电源做的更好些。

像这种具体干活做苦力的,肯定俺自已做的。

俺听从你的意见,初步考虑把A板能自成系统单独工作,即再加一个简单的键盘显示器,这样,A板脱离B板或PC机,也能独立工作了。

至于以后的工作,参与的人多,俺再搞下去,没人参与,也算完成了一个至少能用能工作的电源。

网友:
好活动啊,强烈关注,牛人都来做指导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几颗芯片根本就值不了几个钱,单就单片机而言,两片算上也就六七块顶天了,这点“实惠”实在微不足道,把其它芯片算上也没几个钱,而且各大半导体公司本来就可以免费申请样片。说这些的意思是,楼主既然打算重开活动,那么就该完全重新考虑,过去的事情有特定的机缘,不宜照搬。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春哥:

俺觉得你当时的计划,非常详细,俺基本照搬照抄,略为修改一下即可上手。

你说那几颗芯片值不了几个钱,确实是不钱,按你说,两片算上也就六七块顶天了,按照计划,先发行20套,芯片也就一百多块钱,不知现在春哥能否向TI免费申请到样片。假如春哥能搞定IC,那俺请EE赞助一点,俺再贴个PCB板,三方面下来,也能减去20来块钱,这样,假如核心套件成本50块,那么,可以以接近半价的价格发行套件,论坛人气本身就不足,希望低价发行,能给论坛带来点人气。

尽管是些小钱,俺自已出也行,只是论坛的活动,理应论坛赞助一点,这样正规点。

至于机缘,意思俺懂,俺现在只是小玩玩而已,很多机缘,过去了就过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片算上也就六七块顶天了
能不能说说在哪里买呀?

网友:
回复 网友D:

这个价格春哥肯定能搞到,俺买不到,俺在淘宝上查了,要5-6块一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价格春哥肯定能搞到,俺买不到,俺在淘宝上查了,要5-6块一片。

春哥能不能帮我弄一些呀

网友:
这个活动好   关注
大爷,常来玩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说过凡事靠机缘,当时的机缘可不是那几个芯片免费这么简单,仔细看看当时的帖子就该明白。样片完全可以自己去申请,但机缘属于“过了这村就没这店”的事。现在,爱莫能助。
当初,EEWorld发行过带触摸板的LanuchPad,28块包邮,比官网的4.6美金便宜多了(官网的不带触摸板,触摸板要另购),还有事后的有奖活动,而此后,TI还搞过参与学习送LanuchPad的活动,现在呢,你去找EEWorld买28块的带触摸板的LanuchPad或者让TI随便送,显然是不可能的,就是找网友送二手的也得掏20块快递费,这就叫“机缘”,正如现在EEWorld团购的BBB一样,过了这村也就没这店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面向个人的零售价和公司的进货价肯定不同,电子元件的价格跟量的关系很大。我最近不用430,所以找我也没用,最近用的都是一种定制的单周期51核MCU,两块多,不过需要专用的编程器,还是没法转让给其它人。现在的厂家和销售商都精着呢,有量,啥都好说,没量,亲爹都不认。不过,没量也别在乎那几块钱了。前几天要出批产品,恰好库存不足,客户要的急,订货的话,从美国过来要4-6周的时间,没办法,只好去配套市场拿货。花了一下午的功夫,最后找到的货源比我的进价高了八毛一片,损失了近千元,还能怎么着,忍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最好有什么用什么,熟悉什么用什么。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春哥指点~~~

俺以前玩的都比较老,51,80,96系列,M68系列,日系的Z80内核的也弄过几回,后来接触过AVR,PIC,上次在西安,你和菜农推荐了一下,俺接触了解了一下M051, DSP(C2000)。

这次玩《全民DIY ACDC实验电源》俺选用DSP,主要想在实现你的电源的功能上,能将正负二组电压输出关联使用,扩展电源的应用范围,以便能可编程输出一路像正弦波,或其他任意正负极性的电压输出,当个简易的程控数字电源用。

考虑到群众基础不好,不用DSP,这个能输出任意正负极性的简易程控数字电源也做不成了。

还是听春哥的,第一步先搞好群众基础,优先用几块钱的大路货芯片,这样群众基础好能聚人气。

经你这么一提醒,俺决定MSP430不用了,还是用个烂51吧,这样,老爷子也熟悉,群众基础也好,说不定,那天老爷子一时兴起,还能陪俺玩一程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的DSP想法即使不考虑群众基础也不适合,那是给自己找麻烦,而且是大麻烦。独立可串并的双路电源,跟是不是数控、用什么实现数控一点关系也没有。前面说过,DSP的意义在于数字电源而非数控电源,而是否数字电源跟能不能自由串并也没有丝毫关系。所以你说的“不用DSP,这个能输出任意正负极性的简易程控数字电源也做不成了”这句话显然不成立,而且也没有“程控数字电源”一说,“程控/数控”和“数字”可不是一个概念,二者不能并列。

你发起这个DIY活动,一切都用你最熟悉的器件和方案为佳,不要考虑什么“赞助”,只考虑简单、廉价、易上手,毕竟蚂蚁是专业电源设计人员,考虑问题的角度和要求是不同的,这一点,以前的方案务必不能照搬。

网友:
顶楼主一个,静等套件出炉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个方案俺考滤了有段时间,一路负责正任意波型输出,一路负责负任意波型输出,两路轮流切换,最后合成的是输出任意正负极性的简易程控数字电源,我至所以说数字,因为她能合成任意波型,不用DSP,运算速度跟不上,当然也没法玩了~~~

还是先听听春哥和老爷子的意见,俺再仔细思考一下,准备来个大杂绘玩玩~~~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任意波形?功率源做任意波形输出,还是百瓦级的,你做出来,一年挣个几亿美刀小意思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430 30块钱带触摸包邮   费点时间应该能搞到

大爷,常来玩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方案结构俺都考虑过了,能实现,只是纹波比较大,一般玩玩可以~~~

业余DIY级别的,当然没法和老外的高精度级相比~~~

网友:
回复 网友E:

拉不到赞助还玩啥MSP430 ?

今后俺玩的重点,只会是:

老掉牙的烂51,  菜农推荐的ARM(Cortex-Mx), 春哥推荐的DSP, 高中低挡都全了,够了,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纹波大好办,关键是实现的手段,可别说是软件波形发生器加功放的方案,那可不是功率源。功率源输出任意波形,先不说纹波问题,常规开关电源的结构和变压器根本没法用,说实话,以俺的知识和能力,俺是做不出任意波形功率源的,连一点思路都没有,不知你的思路为何?

网友:
回复 网友C:

原理上,应该属于软件波形发生器加功放的方案。

只是在实施时,基本利用原来的结构,不增加什么零件和成本。

原开关电源的方案是,前级用开关电源预调压+后级低压差稳压。

而低压差稳压这部分,相当于半个推挽功放部分。

你的电源方案是要求有正负两路电压输出,俺将电路做成对称形式,那将正负两路电压输出合并,则将输出级搞成了一个推挽功放,其他控制部分就简单好办了,呵呵,够山寨了吧。

网友:
利于春哥的方案,就地取材,不增加什么成本,增加个交流电压或任意正负电压输出玩玩。

可扩展春哥电源方案的应用范围,何乐而不为呢~~~

网友:
自我感觉,俺这个点子挺好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种方案去实现任意波形功率源是根本行不通的,稳压电路的调压响应速度太低,根本不能等同于功放,而信号源加功放的结构也跟电源的结构完全是两回事。事实上,全球范围内根本不存在这样的“电源”,谁做出来了,那真的就是一场技术革命,问题是,这比那个500元的PCB雕刻机还离谱的很多。
实话实说、就事论是,做方案、定目标应该脚踏实地。

网友:
回复 网友A:

数控电源可以实现输出与时间呈某种函数关系的变化,但这种电压的变化是非常缓慢的,根本不能称为“任意波形”,二者差了十万八千里都不止。我在以前相关帖子里说的“时间序列电源”就是指输出电压随时间呈某种规律变化,比如先输出5V,过段时间加压到5.5V,再过段时间回复到5V,这在做某些产品的冲击实验时有用。应用扩展一下,电源输出带个加热元件,配上温度传感器,通过程序控制输出电压可以实现一定范围内的温变曲线或实现加热—保温过程等。在我的方案中,这通过外置的MCU或PC用串口指令即可实现。至于数控电源的其它可能的玩法,我在以前的相关帖里也提了不少,还比如作为充电器等等,都可以通过自行设计一套简单的MCU系统或干脆利用PC平台与电源通讯来实现。所有这些,就是数控的意义所在。

网友:
回复 网友A:

数控电源的扩展玩法有电压玩法和电流玩法两大类,后者是利用可变过流保护门限或者说恒流输出功能实现的。

网友:
普能稳压电路的调压响应速度确实太低,其实质是并联了过多的大电容提高滤波效果,俺将这些电容去掉,响应频率立马提高,基本等同于功放,但没有什么滤波效果,所以俺说输出纹波大,而信号源加功放的结构也跟电源的结构确实完全是两回事。

事实上,俺想做这个电源,确实想创新一下,这个不是什么技术革命,最多只不过算把一些老掉牙的技术,合在一起综合运用一下吧了~~~

网友:
至于你提的这些玩法,太常规了,基本上大家都会,俺再提也没啥意思~~~

俺想玩的是,将电源扩展到电镀电解电泳电火花电切割等方面,尽管不是高科技,只是些老掉牙的应用,但一般人不会~~~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有滤波电容也无法等同于功放,响应速度还是差远了。而且,没有滤波电容不是纹波加大这么简单,会自激失控的,不管是线性电源还是开关电源都如此,这仍然是调节率不够的结果。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途由需求决定,你的这些需求恐怕绝大多数电子工程师并不会遇到,而且,你提的这些需求,普通电源满足不了,包括电压、功率、输出特性等。

网友:
DIY,得考虑参与者的需求和参与门槛,还是应做对大家有用的项目,方案难度也需适当。

网友:
回复 网友C:

的确如此~~~

俺几十年前,接触电镀之类的工艺生产,有好些年,对这此药水配方,电源等技术,有些了解。

不过,DIY的东西,本身就是业余普通玩玩的,性能指标不可能要求太高的,实用就行。

因此,俺的目标是,第一步是确定要做的电源结构方案,要求成本低,工艺简单,对初学者易装成功,能满足普通电源的使用要求。

第二步才是在不改变原有的电源结构上,俺增加少量零件,通过软件控制,达到输出交流电压或任意正负电压输出,当时,这种改用是在能满足普通电源的使用前提下,作出的改动。此改动唯一的要求是,要求MPU运算速度较快,以适应软件对多变的输出电压,能进行有效的算法运算并实时控制。

网友:
回复 网友C:

输出响应速度,除了由功率器件的开关特征决定之外,还和驱动源的功率和内阻有关,在这方面,驱动功放的三极管和驱动模拟调压器的未级调整管,其特征是一致的,响应速度也是类拟的。因此,只要重点考虑模拟调压器的未级调整管之驱动电路的结构,是完全可行的。

关于自激失控,前面的开关电源咱不讨论,只讲后级的线性电源,通常自激是能反馈电容改变信号相位消除的。

在这方面,俺是重点考虑过的,目前想法有两种,一种是常规结构,通过反馈电容消自激,还一种方案是电路上彻底开环控制,通过DSP类的高速MPU采样输出电压电流,经PID运算后,输出DAC信号,再驱动调节未级调整管,形成一个纯数字闭环系统,类拟的方案俺以前在做伺服系统时用过。

网友:
最后说说滤波电容。

事实上,不加大滤波电容的电源,是无法当普通电源玩的。

目前俺也没想出什么好法子,来解决这一世界性难题,能取消电源的大滤波电容而保证电源的输出电压稳定纹波小。

但作为中国山寨级的DIY电源,则完全能做到,变戏法的解决这一世界性难题,不过不能说穿,一说穿就成不了春哥所言的:“事实上,全球范围内根本不存在这样的“电源”,谁做出来了,那真的就是一场技术革命”

不过俺还是告诉你吧,独乐乐不如众乐乐~~~

将大滤波电容通过硬开关(如继电器),在工作在模拟电源状态时并上,在工作在数控交流电源或任意波产生时断开。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春哥所言正确~~~

这也是俺重点考虑的重重点,像PFC,不是专业人事一般网友没兴趣。

所以,俺请你和老爷子出山,重点讨论的是电源方案和结构,这方面定局了,后面的只需动动手花点时间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