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FT的IP核仿真问题

楼主:
最近做一个FFT仿真的,纠结了好久了,仿真就是不对,第一帧数据结束之后会出现一个source_eop拉高,导致source_error为10,以后的一帧数据进去之后sink_ready不拉低,也出现了source_eop,导致了两帧数据才会出一帧的FFT数据,求大神指教。

第二帧数据

第二帧数据

第一帧数据

第一帧数据

网友:
是不是逆位序时间没算

网友:
还没用FPGA做过FFT ,求共享工程

网友:
可能是你的核没配置正确,发个截图看看。。

网友A:
我在仿真的时候,输出一直未高阻,开始感觉是时序没对齐,后来纠正后,还是这样,不知道楼主是否遇到这样的情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在仿真的时候,输出一直未高阻,开始感觉是时序没对齐,后来纠正后,还是这样,不知道楼主是否遇到这样的 ...

请问你仿真出结果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你仿真出结果了吗?

你是什么问题

网友:
亲,我也在做,,还是不行,,能共享一下你的工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