晒晒俺那丑陋的 电子负载

楼主:
晒晒俺那丑陋的 电子负载
1、正面图

2、后面图:

那个散热片没有绝缘,所以就用ABS机过剪了,四角垫起来刚好

3、顶视图。

这个旧机壳非常好,拾来好久了舍不得扔,

4、看看面板吧。

是不是真的太丑陋了?

所以我想到如果有个雕刻机该有多好啊,买块铝塑板什么的,雕刻成面板会很装门面的。

5、主菜单

6、电子负载时的菜单。

接上电试验,控制负载的电流非常稳定。

7、用于电压测量时的菜单

里面的ADC使用了最高速度,取平均值后还可以再扩展几位。虽然是12位的ADC,但精度远超过12位

8、使用的PCB,

打样了10片,只用到一片,

9、PCB的正面与背面。

网友:
上面有错别字,因有图片,不敢编辑,一编辑就完蛋

如:“ABS机过剪了”, 正: ABS机壳剪了  ---- 那个M键没按下去

面板上的那四个按键,是用手机中的FPC按键剪下来贴上去的。

网友:
高端大气上档次!

网友:
QQ:1035868547
Blog:https://home.eeworld.com.cn/space-uid-390804.html

网友:
呵呵,这让俺想起年轻时自己做的电源,也是用这种外壳,不过是买的新的,没有提手,其它式样完全一样。面板俺是用一块覆铜板做的,表面贴纸,由机壳的卡槽固定,没用螺丝,显得整洁些。
当年俺做的那台电源是线性的,两路正负可调输出,两路正负12V固定输出和1路正5V输出,全是三端稳压器做的,用两只当年彩电上用的调谐电位器做电压设定,电路甚至没有用PCB,面板上再加几个接线柱和LED指示,背板上有个保险丝和电源插座,非常简单。就芯而言,跟楼主的比实在差远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彩电上用的调谐电位器,因为它的活动范围大,调整起来电阻变化控制精确,现在找不到以前的电视机了。

在过去,能DIY个东西已经很不错了。我最初IDY的电源,还很少有IC的时候 -- 78系列的IC还用不起。3AX的管子很多,3DD的贵得很。

开始DIY的电源,功率很小,接到收音机上,交流声很大,后来才知道,加个小电容就好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呵呵,在1980s中后期,彩电调谐电位器随处可购,俺当年是从广东邮购的,记得好像是三毛钱一只,洋垃圾来的,上面还有个刻度指示盘和三段开关,但未用过,应该是国外早期停产淘汰的型号,体积比较大,正好方便直接操作,而当时国产彩电上用的电位器已经更小巧了,多数得用工具才能调。不过当年的三毛,可以吃顿简餐了,整个电源的造价可以下馆子大搓一顿的,完全可以说那台电源是从嘴里抠出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嗯,以前的都很贵,等到有彩电时,元件价格也就降了好多。记得一个彩电的行管,市场价18是最贵的,其它都比较便宜。

网友:
回复 楼主:

记得以前的一个3DG6等外品,也要 3毛5~~~

网友:
LZ的这个机壳,俺手头也有一个,几十年前的老古董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LZ那电子负载实在太丑陋了,让俺想起了和以前匠人做的电源有的一拼。

建议LZ将面板画张草图,俺用铁皮做一块略为正规点的送你吧~~~

顺便也请LZ考虑一下,背后的连接,需用到什么结构连接件,也画张草图,俺做了一起送你。这样你好去掉扎带,正规一点。

最后,建议LZ花几块钱买罐喷漆,用砂纸将外壳打磨干净,重喷一下漆。

这样,LZ的山寨产品才算正式完工,革命才算成场。

网友:
面板上的四个按钮,建议开四个孔,装四个按键,正规大气点。

网友:
回复 网友B:

硅管开始流行时,已是晚于3A、3B的锗管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过去的机壳,用料足,用起来很棒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好像俺现在手头也有十几个3AX31、3AX81、2AP9的锗管,只不知被俺扔到哪儿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首先非常感谢你的好意。先记着,以后关键时候再走你这条路

那几个按键,我也想过,但制作与固定不方便,是因为加工麻烦,我有环氧板、塑铝板都没有选择而找了块纸板的原因就是加工容易。

那是纯手工制作的,且工具只有刀、锯

网友:
按键可用圆型带螺母固定的,像电位器一样,板上钻个圆孔,直接旋上即可。

也挺方便的。

网友:
旧瓶装新酒,包装一下就更好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用环氧基板或铝板,主要加工工具是钻和锉刀,这样完全可以手工做出精致的面板。我这样手工做出的样板很多,除了没有印字(其实现在有热转印法可以解决该问题),完全达到了工厂机加的水平,手工加工过程也不是特别费事。
很多时候,不怕麻烦反而会减少麻烦。

网友:
dt版主只有工具只有刀和锯,春哥还多了个钻,看来春哥的工具装备比dt版主齐全。

网友:
很早以前俺DIY的一些面板,都是自已做的。

现在,想做什么,出张图纸,扔给下面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环氧基板或铝板,主要加工工具是钻和锉刀,这样完全可以手工做出精致的面板。我这样手工做出的样板很多,除了没有印字(其实现在有热转印法可以解决该问题),完全达到了工厂机加的水平,手工加工过程也不是特别费 ...

俺面板印字,一般用丝印,小批量比较实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看人家下帖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哈哈,俺现在既是上面,也是下面。

网友:
真心觉得外观不丑陋,只要实用就好,已经很不错了,条件限制嘛

就是不知道内部电路丑不丑,哈哈,

网友:
回复 网友C:

内部也是丑啊,因为开始做PCB板时,没有想到使用这个外壳,所以固定就成了问题,也是简单地拴拴、绑绑、拧拧。

网友:
回复 楼主:

总体规划思想没有~~~

今后做东东,要整体考虑周全后才动手~~~

否则,做产品报废烧钱太厉害~~~

网友:
回复 楼主:

@soso, 让soso姐给你设计个外壳, 不产品化, 太对不起自己了.

个人书库,持续更新中。

网友:
不错,顶一个。比水泥电阻好多了,哈哈
都有哪些模式?是DC/DC的?是传统的能量在MOS管耗散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哈哈,也没人要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是出于生产目的,只是自己玩玩,烧钱是肯定的。

网友:
回复 网友E:

用的是F28027作控制,数字控制的,使用了TI的2P2Z控制方法。为这个东西,我专门学了汇编,现在C2000的汇编也掌握得差不多了。

MOS管受CPU控制,功率全部耗在它上面。

做这个的时候觉得,F28027可以控制更大功率的,只要散热问题解决。

网友:
回复 楼主:

纯粹做个电子负载,用F28027太浪费~~~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这点说得也对。

但F28027的响应时间是非常短的,在PWM的下一个周期就可对其调整。应该说,用f28027做的负载,性能高于其它实现方法。

网友:
回复 楼主:

难道你用PWM直接控制MOS管通短?如这样,好像行不通,负载的纹波大的惊人。

如你用PWM输出,通过RC滤波后,模拟控制MOS管的导通电阻,则由于RC滤波响应时间慢,性能远远低于普通的DAC。

所以俺说,在这应用上,你用不带DAC的DSP,还不如用一个带DAC的最烂的单片机。

网友:
回复 网友B:

嗯,使用带DAC的控制是一种办法。但C2000的DAC是芯片内部使用的,没有引出脚。

使用DAC作开环控制时,确实它的速度比PWM高,但闭环控制时它的优势就不突出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作为电子负载,肯定是闭环控制的,以检测输入电压调节输入电流(换算成模拟电子负载)。

用PWM输出加RC滤波,模拟DAC,  优点是结构简单成本低,缺点是响应速度慢。无法和成品的DAC相比。

网友:
回复 网友B:

闭环控制的带宽较窄的,用不到太的速度。

网友:
回复 楼主:

在电压稳定时,响应频率低点没问题,当电压波动大时,或者是脉动电压,电子负载响应慢,则模拟电阻误差大,测量不准。

而ADC,  DAC的转换速度,决定了整个电子负载的响应频率。

网友:
从而决定了其动态跟踪速度。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电压波动大,就采样电流。
而负载是用在直流情况的,所对应 的电源,都会有较大的时间常数。

但用负载测试电源的瞬态响应时需要快速度变化。

网友:
回复 网友F:

老弟好久没见你上网了。

原来准备DIY完负载后,再继续那个电源的。今天刚从网上买了CPU及其它东西,电路图也正在完善中,要把那个电源做彻底

网友:
回复 楼主:

最近很忙。上网少了。继续做电源,好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压波动大,就采样电流。
而负载是用在直流情况的,所对应 的电源,都会有较大的时间常数。

但用负载测试电源的瞬态响应时需要快速度变化。

电子负载是恒电阻性质,必须同时采样电压和电流,才能换算出电阻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弟好久没见你上网了。

原来准备DIY完负载后,再继续那个电源的。今天刚从网上买了CPU及其它东西,电路图也正在完善中,要把那个电源做彻底

祝你早日成功

网友:
回复 网友B:

烧钱啊!眼睁睁看着E金币不能用,只得用人民币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响应的号召行动了吗?咱们并行搞吧,你搞你的“全民”式电源,我搞我的数字电源,那样也会火一些。

网友:
回复 楼主:

呵呵~~~

在基本方案已定,在画SCH图,这两天上传,请春哥老爷子指点一二。

看看能否找出点BUG。

网友:
引用 楼主:

烧钱啊!眼睁睁看着E金币不能用,只得用人民币了

你是土豪~~~

金币大大滴~~~

俺一个都没有~~~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知道:后来者居上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用的末级MOS管,能告知型号吗?

另:
能否推荐一款,P型大功率MOS管,好像很少~~~

网友:
LZ 可否送我一块PCB板,我目前正在做电子负载,借鉴一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