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问我答】关于仿造问题---怎样保护PCB板子及单片机中的程序

楼主:
【你问我答】关于仿造问题---怎样保护单片机中的程序
最近看了一些谈论公司或者个人辛苦做的PCB板子被别人买去后直接抄板,然后直接出售,额,,,确实挺气愤的,本来搞电子做点原创不容易,现在抄板的也不是太困难。

大家都是怎么保护PCB板子以及的下载到单片机的程序的?

网友:
我基本没这方面的经验!坐等楼下回答!帮顶!

网友:
单片机中的程序   加密???

网友:
单片机的常见加密可以把里面的熔丝烧断,这样就不能用JATG下载程序了,在就是一般的加密算法,期待童鞋们的积极讨论~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期待有大侠来解答讨论,以后再工程中可以有意识的关注这些~

网友:
回复 楼主:

用CPLD来加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赞同,有种说法是对于常用的逻辑器件比如像594,138这些,对于抄板的太容易了,能上CPLD 就用CPLD更具保护性!

网友:
保护PCB板没有办法,保护代码可以。
防抄板的本质是采用无法被破解或破解代价非常高昂的器件,包括一些MCU,特殊的加密器件等,如果不得不用可被破解的器件,那么可以采取引入额外的难以被破解的器件再通过适当设计,使破解者只破解主芯片是没有用的,如此增加一点点成本也值。

网友:
回复 网友B:

目前多数CPLD都可以被轻松破解,这招过时了。过去,因CPLD等可编程器件的结构原因难以被破解,进入新世纪后,CPLD等可编程器件的烧录、验证方式发生了改变,在使用、调试更方便的同时却导致了有“后门”可以被利用,于是反而成了技术盗窃团伙的重点目标。更有甚者,现在的破解方式已经发展到了微探针级,这要求IC设计时除了要考虑不留后门歪,对版图的设计也得讲究,否则在微探针下一切都暴露无遗。
本质上,彻底解决盗版只能依靠立法、执法。

网友:
回复 网友C:

版主高见。。。。。实在不行打磨芯片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打磨芯片意义不大,根据管脚功能很容易猜测。

网友:
现在人太聪明了。破解个MCU当玩呢。所以精力还是放在开发上面。永远比他快一步,当然你也可以把他引导沟里去。

网友:
回复 网友D:

引导沟里去 这个可以有,通常有什么方法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 也是哈,除了专有芯片还能起点作用外,貌似推断也差不多,

网友:
现在对单片机程序的保护主要是通过加密芯片来做。这样可以保护程序不被读出。对于PCB部件的保护,可以把芯片打磨,把字样都去了。这样再抄PCB就有点难了。
抄PCB首先也是要知道芯片是什么,然后对每个引脚进行测量,做原理图。做完原理图再根据自己的一些经验分析是不是有错误,对于感觉不太对的地方进行反复测量。如果把芯片名称去了,这样对板子有很大的保护作用。
我觉的CPLD的保护性能比较好,当程序下载到CPLD后,就已经生成了逻辑电路,即使想通过办法读出里面的内容,也不是原来的实际程序语言-VHDL或Verilog。而是一些逻辑电路连接。如果想去理解这些电路,是有难度的。

网友:
回复 网友E:

分析的很好,哈哈,支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