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斑竹,为什么调试窗口检测的结果与程序设计不符

楼主:
我在定时中断程序中实现软件启动adc12采样转换,中断程序的编写思想是:首先设置ENCADC12SC 启动adc采样,然后就是等待,实时判断ADC12IFG3这个转换标志位是否为1,当标志位置1时,我认为转换完成,这时读取ADC12MEM3的值并赋给results,具体程序如下:
///interrupt [TIMERA0_VECTOR] voidTimerA_ISR(void)
#pragmavector=TIMER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TimerA_ISR(void)
{
   _DINT();                                        //disablethe interrupt
   ADC12CTL0|= ENC+ADC12SC;     //软件启动adc12
   do
   {
       _NOP();
   }                                                  //等待adc模数转换完成,若转换完成
                                                       //ADC12IFG3将被置位
  while(ADC12IFG&BIT3==0);
   results =ADC12MEM3;                   //若ADC12IFG3=1,读取ADC12MEM3数值并赋给中间变量results
   ADC12CTL0&= ~ENC;                  //disable convert
   _EINT();                                       //enable theinterrupt
}
      在调试中,发现watch窗口中的中间变量results值并不等于 ADC12MEM3的值,而是等于上一次中断时ADC12MEM3的值(举例说明:第一次中断时 ADC12MEM3 =0x256results=0,第二次中断时 ADC12MEM3 =0x512 results= 0x256 ),请问这是为什么?另外,我这种启动ADC12单通道单次采样的程序写法是否正确?

网友:
回复 楼主:

断点设置在哪里了?
断点设置在results =ADC12MEM3;  执行完之后

网友:
断电设置在这一句啦,ADC12CTL0&= ~ENC;                  //disable convert

网友:
1.按照你的程序运行了下,么有问题呀。要不你再多试几次,看看是不是总这样,在中断里设置一个计数标志位,当标志位等于n时,设置断点查看看results的值是不是和n-1时一样。你把ADC12初始化的程序也贴出来让大家看看
2.单通道单次采样转换时,这样写程序OK。不过我不明白为什么要_DINT(),进入中断后总中断默认关闭的,其他中断是不会进来的~

网友:
谢谢斑竹和zzbaizhi的热心帮助,该问题已经解决!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中断里面的那句中断关闭没有意义,其实已经关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