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b20数码管显示(共阳的),怎么显示的是04.00,麻烦大家看看

楼主:
#include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uchar code duan[]={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BF};
uchar code duan1[]={0x40,0x79,0x24,0x30,0x19,0x12,0x02,0x78,0x00,0x10};//带小数点
uchar code wei[]={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uchar smg[4];
uchar flag;
sbit dq=P3^3;
void delay20us(uint i)
{        uchar j;
        while(i--)
        {
                for(j=20;j>0;j--)
                {;
                }
        }
}
void delay4us(uint i)
{  while(i--)
{
;;
}
}
bit init()
{
  dq=1;
  delay4us(1);
  dq=0;
  delay20us(25);
  dq=1;
  delay20us(2);
  return (bit)dq        ;

}
void writebyte(uchar dat)
{        uchar i;
        for(i=0;i<8;i++)
        {
        dq=1;
        delay4us(1);
        dq=0;
        delay4us(3);
        dq=dat&0x01;
        delay20us(2);
        dq=1;
        delay4us(1);
        dat>>=1;
}
}
uchar readbyte()
{        uchar i,k;
for(i=0;i<8;i++)
        {dq=1;
        delay4us(1);
        dq=0;
        delay4us(2);
        k=dq|0x80;
        delay20us(1);
        k>>=1;
        }
        return k;
}
void start()
{
        init();
        writebyte(0xcc);
        writebyte(0x44);
        delay20us(5);
        writebyte(0xcc);
        writebyte(0xbe);
}
void display()
{        uchar TL,TH        , t,t1;
        TL=readbyte();
        TH=readbyte();
        if (TH&0x80!=0x00)
        {   flag=1;
          TL=~TL;
          TH=~TH;
          TL=TL+1;
          if(TL>255)
          TH++;
         t= (TH*256+TL)/16;
        t1=(TL%16)*10/16;
        }
        else
        {t= (TH*256+TL)/16;
        t1=(TL%16)*10/16;
        }

        if(flag==1)
        {        smg[3]=duan[11]  ;
                smg[2]=duan[t/10]        ;
                smg[1]=duan1[t%10];
                smg[0]=duan[t1];
                }
         else
         {
                 smg[3]=duan[t/100];
                smg[2]=duan[t%100/10];
                smg[1]=duan1[t%10];
                smg[0]=duan[t1];
         }
}

void display1()
{
        uchar i;
        for(i=0;i<4;i++)
        {
                P2=wei[i+4];
                P0=smg;
                delay20us(50);

        }
}
void main()
{        while(1)
        {start();
        display();
        display1();
        }
}

网友:
应该显示多少啊?

网友:
uchar code wei[]={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你不是说共阳极吗 位选端应该是1数码管才会被选中亮啊  你这个不是共阴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