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2节3V的钮扣电池提供正负3.3V的电源?

楼主:
各位大侠,现工作中遇到问题,要用2节3V的钮扣电池提供正负3.3V的电源,求解答

网友:
3.3v达不到。只能正负3V

网友:
这个只能用开关电源,具体得看你要求的功率以及效率,要求不高时,有个廉价的选择,用3V的232接口芯片,其第一级电荷泵输出恰好是正负3V,第二级则为正负6V,可以加线性稳压器得到比第一级电荷泵纹波更低的输出,但功率都不大。正规的开关电源芯片则可以去LT、Maxim、TI等的官方网站看看,自己用一两片可以申请免费样品。

网友:
回复 网友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