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委员何伟:改善学校照明光源设立护眼灯行业标准

楼主:
全国政协委员何伟:改善学校照明光源设立护眼灯行业标准

    “我国青少年近视发病率高居世界第二,关注我国中小学生学习用光源,保护青少年视力健康刻不容缓。”全国政协委员何伟将向即将召开的政协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提交《关于提请关注我国中小学生学习用光源,保护青少年视力健康的建议》。

    何伟说,我国近视人口已近4亿,青少年比例达到50%-60%。究其原因,在学校,不少学生和老师都反映,半边黑板反光,教室内眩光、照明不均匀等一系列学习用光源问题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在家中,家长给孩子安排照明时也存在一些误区,如一盏台灯相伴孩子看书,昏暗的环境里只点一盏孤灯看书,很容易造成视觉疲劳,引发近视。此外,为预防青少年近视,家长们往往会给孩子选配护眼灯。但目前护眼灯并无国家标准,存在质量良莠不齐的现象,有的甚至成为青少年视力的隐形杀手。

    何伟建议:增加人工照明数量、使用高效光源等手段以提高照度水平;教室灯具纵向排列以保证照明均匀度;使用专业的黑板照明灯具。同时为教室日光灯加装“无频闪电子镇流器”,保证光源是完全连续无频闪的。家长应选择高色温光源作为台灯,且光源位于左前方,灯与桌面距离一尺(33厘米),眼睛不能看到裸灯。使用台灯学习时,要保证一定的背景光照。

    代表们的谏言不无道理,从政府的政策,到两会代表的提议,可以看出,国家以及民众对LED的发展更趋理性。

网友:
市人大代表吴建荣:将LED灯蓝光溢出问题带到两会上

    因为缺乏相应的行业技术标准,不少LED灯都存在蓝光溢出问题,2012年12月初,LED蓝光溢出问题一度成为焦点,上海市人大代表吴建荣专门对此展开调研。他说,从来没有听说,生活中随处可见的LED灯竟然存在蓝光溢出问题,长期作用人眼可能会造成不可逆转的伤害。

    这是政府在推动的一个节能行为,但是却隐藏着危及人体健康的问题。从节能角度,我们是希望把资源留给后代,而在这个过程中又在伤害这一代人,这是很危险的一个问题。所以我想了解说,这个标准的出台,是政府并没有看到,还是说在技术标准上最近几年有改变?

    LED这么普遍,人们用得越来越多,这种对眼睛的刺激可以累计到什么程度,我们进行了一些调查。(我是很有兴趣这个题目)大家的意识并没有提高太多,怎么使大家改变这个意识?从孩子、家庭做起很重要,能够撬动一下。

    很少有人去思考节能产品过程中的能源消耗和降低的配比,有一位对这方面了解比较多的代表就谈到,现在LED灯的很多企业他的生产过程本身就不是一个节能的过程,应该要有一个行业的标准,来保证产品出来之后对人体不能造成伤害。很多代表都积极和我一起推动这个事,我们一起来呼吁这件事情,让更多的人去了解。

    吴建荣代表在市人大代表团组会议上,他把LED灯目前的推广情况以及潜在问题,和其他代表进行了交流,引起了不少人的共鸣。他们将就此形成书面意见,递交了上海两会。

网友:
经济学家吴敬琏:政府有什么本事判断哪种技术有前途?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在近日召开的两会上表示:政府有什么本事判断哪种技术有前途?某种技术本身也许先进,但它在市场上能不能成功没有任何人知道。现在都是政府说要发展什么技术,然后就大量地给钱,最后的结果是什么?你看看光伏产业已成什么样了。不止光伏,现在全国都在做LED,最厉害的可能是我的家乡常州。

网友:
回复 网友A:

60年的自然灾害印象不深呐

网友:
高色温光源做台灯?如果这是“专家”说的,那只能说是伪专家!最好、最护眼的台灯就是白炽灯,白炽灯的色温可比较低,WLED的色温高,但却是伤眼的罪魁,这样的“节能”,毫无正面意义。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又见百科全书

问一下 以前听“专家”们说白炽灯有50hz的闪烁所以不好,节能灯之类的要好一点,请问这是不是真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恐怕是你记错了,“专家”再蠢还不至于到这个地步。
传统日光灯才有50Hz的闪烁。白炽灯靠的是热发光,温度不可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内波动,也就是说,白炽灯根本不闪烁。节能灯是闪烁的,频率比较高,具体跟电路设计相关,所有“电子镇流器”式的荧光灯都是以较高频率闪烁。调光LED灯具也会闪烁,而调光白炽灯依然不会闪烁,只有在极低占空比下才能用仪器检出轻微的闪烁,当其它任何调光灯具在同样条件时,肉眼都能感到明显闪烁了。
热,本身就是一个积分环节,而且具有很大的滞后性,这是一个“物理滤波”的过程,而且很强烈。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过现实是好像护眼灯大都不是白炽灯的好像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否则怎么赚钱?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肯定没记错,很明显我被专家坑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要是没记错,说那种话的人连“伪专家”都算不上,整个一外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