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500接收不到数据

楼主:
基本上已经确定发送成功了,TXBUFFER的值会变化,GDO0引脚也有方波
     但是,接收部分却收不到数据,读取RXBYTES的值一直是0,而且GDO0引脚是135k左右的方波(是不是初始化不成功,但我已经用SmartRF改过,还是那样)
     求路过的朋友们指导一下,分享下你的经验。

网友:
这个,软件因素和硬件因素都有可能,第一次使用时最好基于成品模块,这样可先保证硬件没有问题,然后就是软件编程了,务必阅读理解器件手册,同时TI提供有工具软件和示范代码。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过TI的例程,它给的是cc1101的例程,虽然加了一些程序端口有所改动,但整体还是和例程差不多,cc2500也是用的模块,然后,可不可以给个解决问题的思路,查看了好多资料还是不知所措。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果用的是成品模块,那只能说是软件问题了。要说解决问题的思路,先看明白器件手册,真看明白了,即使没有工具软件和例程也应该不成问题。没有其它任何手段可以代替阅读理解器件手册,即使侥幸通过某些资源解决了问题,但也不代表你真掌握了该芯片的用法,还是一锅夹生饭。

网友:
还有人用CC2500?好像我箱子里还有几个呢。。好多年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好,这两天我认真看了一下手册,决定从寄存器入手。首先,配置好cc2500的寄存器后,我想要读某个寄存器的值,可是发现函数值返回不了,调到函数里面去看,发现想要返回的那个值(value)一直跳来跳去而且不是我配置的值。
INT8U halSpiReadReg(INT8U addr)
{
        INT8U temp, value;
        temp = addr|READ_SINGLE;//读寄存器命令
        CSN_0;
        while (P1IN & 0x02);
        SpiTxRxByte(temp);
        value = SpiTxRxByte(0);
        CSN_1;
        return value;
}

然后,想读TXBYTES里面的数据个数也遇到这样的问题,读代码如下
INT8U halSpiReadStatus(INT8U addr)
{
    INT8U value,temp;
    temp = addr | READ_BURST;                //写入要读的状态寄存器的地址同时写入读命令
    CSN_0;
    while (P1IN & 0x02);
    SpiTxRxByte(temp);
    value = SpiTxRxByte(0);
    CSN_1;
    return value;
}

最后,我定义两个变量就j,k。 令 k=halSpiReadStatus(CCxxx0_TXBYTES);
    j=halSpiReadReg(CCxxx0_ADDR);   iar编译器一直警告就j,k被定义了但没有用。这些问题可不可以麻烦你解答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代码自行检查,注意前提是必须弄清楚寄存器的配置含义并具有足够的编程基础。

网友:
我遇到了和您一样的问题,发送端500ms发送一次数据,如果2分钟收不到数据就软件复位模块。刚开始都能正常接收,过一段时间后就收不到数据了,GDO0输出135k方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