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电与漏电有什么区别

楼主:
我想详细知道,静电与漏电有什么区别?

网友:
所谓漏电,是因绝缘不够好,外加的电源使电路中电流未按照我们设想的方式流动。例如,因潮湿而使工频变压器初级次级之间绝缘变差,次级有一端接外壳,仪器的金属外壳对大地就有工频电压,人站在地面上又接触金属外壳,电流将流过人体。又如电路板上脏污,将使电流不按照我们设计的那般分配。这些都是外加电源引起的,是绝缘不够好造成的,是漏电。
静电则与外加电源无关,是因摩擦、液体气体流动产生的,没有外加电源时(例如元器件在运输过程中)也可能存在。

网友:
静电,突出个“静”字,它是物体表面集聚的电荷--不是内部,是不动的,它对参考电位(一般指地电位)呈现电压,只有放电的时候才产生电流。

漏电,突出个“动”字,它是不期望的电流流动。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用电笔测,一直亮是漏电还是静电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解释的很详细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一般地,这就是漏电了。因为平时使用的东西所存静电量不足以让电笔持续亮。

网友:
回复 网友C:

静电可以使试电笔发光,但仅闪一下(一般零点零几秒以下),不能持续。
持续发光,必是漏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