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0-500V交流输入,8V,15mA直流输出的电源

楼主(2013-11-26):
250-500V交流输入,8V,15mA直流输出的电源
各位大虾,本人要做一个250-500V交流输入,8V,15mA直流输出的电源。体积不能太大,采用哪种降压方法比较好?如电阻降压、电容降压、开关电源等?最好说明下各自的优缺点,谢谢!
开关电源
优缺点
最好

网友A:
楼主是不是搞错,输出15毫安?
体积不能太大,可以考虑开关电源
至于楼主问就是线性电源和开关电源的区别,
线性电源控制速度快,波纹小,线性电源效率低,发热量大,需要加体积大的散热片,需要变压器
开关电源效率高,开关电源可以降压,也可以升压,开关电源波纹大,体积小、重量轻。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15mA没错,请问如果用开关电源选哪款芯片比较好?

网友:
输出功率很小,首选反激电路。
最高500V交流输入,若工频直接整流电容滤波,直流可达700V以上,好像没有芯片可以工作到这么高电压。即使是分立的管子这么高耐压的也很难找。需要另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