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不加时钟芯片问题?

楼主:
MCU不加时钟芯片,怎样才能够保证在系统联网的系统同一时间与各处的MCU独立时间是一致的?

网友:
绝对的同步非常困难。要求不高可以使用带温补的有源振荡器。
不使用时钟芯片是指晶体也不要吗?

网友:
1. 即使你采用时钟芯片,也很难保证联网系统中的各个MCU节点的时钟能同步。由于各个芯片间的差异,和时钟振荡器的差异,MCU不可能保证时钟的同步.
2. 在ETH网上会采用PTP同步时钟的方法来做到系统中的节点时钟同步,这样可以只在关键点上选用成本较高的稳定性较好的时钟源。其他点可以选差点的时钟源。时间精度可以做到us级别。

网友:
模块应该有校时系统吧。

网友:
关键是,楼主想保证多大的同步精度?

网友:
校时系统是不能保证系统间各个设备的同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