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boot编译突然出现has EABI version 5, but target u-boot has EABI version 0错误

楼主:
S5pv210 uboot 编译很久了,最近增加了一些gui 的功能,但是编译居然出现如下错误,why?!
/usr/local/arm/arm-2009q3/bin/arm-none-linux-gnueabi-ld: error: Source object /usr/local/arm/arm-2009q3/bin/../lib/gcc/arm-none-linux-gnueabi/4.4.1/libgcc.a(_arm_muldivsf3.o) has EABI version 5, but target u-boot has EABI version 0
/usr/local/arm/arm-2009q3/bin/arm-none-linux-gnueabi-ld: failed to merge target specific data of file /usr/local/arm/arm-2009q3/bin/../lib/gcc/arm-none-linux-gnueabi/4.4.1/libgcc.a(_arm_muldivsf3.o)
/usr/local/arm/arm-2009q3/bin/arm-none-linux-gnueabi-ld: error: Source object /usr/local/arm/arm-2009q3/bin/../lib/gcc/arm-none-linux-gnueabi/4.4.1/libgcc.a(_arm_fixsfsi.o) has EABI version 5, but target u-boot has EABI version 0
/usr/local/arm/arm-2009q3/bin/arm-none-linux-gnueabi-ld: failed to merge target specific data of file /usr/local/arm/arm-2009q3/bin/../lib/gcc/arm-none-linux-gnueabi/4.4.1/libgcc.a(_arm_fixsfsi.o)
make: *** [u-boot] 错误ȗ0

网友:
奇葩啊,就是怎家一个cmd _gui.c 之类的就变成这样了。
有明白的指点一下。先去度娘了。

网友:
我晕哦,像这个
http://bbs.chinaunix.net/thread-1938330-1-1.html 帖子这么做,也不行啊
cpu/s5pc11x/config.mk文件中的

PLATFORM_RELFLAGS += -fno-strict-aliasing  -fno-common -ffixed-r8 \
    -msoft-float
改为
PLATFORM_RELFLAGS += -fno-strict-aliasing  -fno-common -ffixed-r8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希望这个帖子可以帮助你.
http://www.denx.de/wiki/DULG/SourceObjectHasEABIVersion4ButTargetHasEABIVersion0
多谢,也不行。
现在我只能查找代码,看哪里会导致编译会这样,然后做一些修改,实现,以前也是这样出现过。
linux的编译器 在一些浮点数的支持上比wince 差很远。

网友:
void DispProgressBar(float percent, int bPaintBK, int x, int y) 是这个uboot不支持浮点数的。汗!
改成unsigned char  percent 搞定。 这个要使uboot的编译器支持浮点数才能用这种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