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调试--程序停在XT2起震处

楼主:
msp430g2553,用的8M晶振,匹配的22pf电容; 刚开始程序很正常,之后发现程序没有执行,检查是程序总徘徊在XT2起震for循环处:
void InitSys()
{
   unsigned int i;
//--- 使用XT2振荡器 ---
   BCSCTL1&=~XT2OFF; //==打开XT2振荡器==
   do
   {
   IFG1 &= ~OFIFG; //==清除振荡器失效标志==
   for (i = 0xFF; i > 0; i--); //==延时,等待XT2起振==       //程序每次都停在这个地方
  }
  while ((IFG1 & OFIFG) != 0); //==判断XT2是否起振==
  BCSCTL2 =SELM_2+SELS; //==选择MCLK、SMCLK为XT2,8M==
}

更换了晶振和电容后还是一样的情况,请问是不是片子烧了?

网友:
好吧,我改用内部DCO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