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侠指教,单片机型号选择!

楼主:
大侠们,本人单片机小白,最近想自己DIY一个东西,可以事实显示时间,温度,湿度,还有可以接受短信并且滚动显示出来,请问该用什么型号的单片机,顺便求资料!小弟先在此拜谢!

网友:
大部分单片机都能满足这个要求。你这要求太低了。 从51到ARM都行

网友:
还要接收短信?那是要加SIM卡?有资料给我一份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收短信有现成的模块,做接口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