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RBG的颜色识别

楼主:
一个颜色识别的设计 我选用的是G31颜色传感器 然后是51单片机 然后是 lcd1602液晶显示,  求以为高手来帮我指导下有部分卜太懂  以及想加深下

网友:
问题应该具体。

网友:
颜色传感器买的时候应该有资料才对,告诉你什么RGB值对应着什么颜色,或者上百度找张RGB颜色值表。印象中好多传感器都是16位,也就是R:G:B为5:6:5格式的,根据读入值的多少就能判断是RGB各分量的数值。不知楼主具体什么问题。

网友:
楼主可是打点酱油就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