晒心得+stm32f0

楼主:
最近的一些变动,完全打乱了节奏.
早上刚醒来没多久,突然接到莎莎的电话 话说美女的声音就是好听,不知道是不是美女的声音都很动听来着.

虽然当时我手上沾着油,拿着手机不太对头,听了半天其实也是靠猜 才想起来,大概是说F0板子的事情来着,我曾经答应她写一篇心得来着,后来就给忘了......

然后,直到刚刚,我打算差不多出去吃饭了,又觉得时间有点早。
于是就摸出来看看。

我手头除了几个stm8的开发板,有两个stm32的板子,一个是F3,玩那个全是看中了上面的陀螺仪和加速度。
至于这个F0,我当初买,完全是因为 它的存储器容量够大,而且价格实在很便宜(我指的是芯片价格),而且开发板也便宜,这原价估计得七八十块的,现在才39,于是想都没想,就拿了。

拿到手后我基本也没怎么动过。
于是拆开包装,看了看上面的介绍。
基本上没什么太大的特色。

例程也不过是一个老掉牙的按键改变闪烁频率而已。

网友:
选择的理由

所以,回到正题,还是简单写写为什么俺会选这块板子吧——确切的说为什么会选这块芯片。

其实一直以来,业余做事情,我基本都在用8位机,而且也基本都是stm8。
这是因为它的性价比都已经超过了基本的51.

比如我手头用开的这个stm8s开发板,上面载的芯片是stm8s105,这款芯片在淘宝上的价格,一两片的零售价也不过四五块钱,而且存储器容量适中,于是我一直用它来做开发。

当然,后来我发现了另一块性价比更高的stm8s,那就是stm8s003,这玩意的价格可以低到一块多两块,基本除了部分台系芯片,再无对手(当然,对于义隆那些,有挺多开发限制,所以虽然价格低得不象话,但基本不在我的考虑之列。)
这几天我正在画着它的最小板,预计尺寸在2公分见方以内,大致上可以控制到在1快硬币的面积内。

除此之外,由于对某些应用的想法,我时不时会盯着一些芯片的参数。
比如说,前阵子做过zigbee,做过无线应用。
我一直在考虑作为无线节点的情形。

首先这些节点,它们需要搭载无线部分的程序,很多时候很可能带着操作系统和协议栈,因此,对存储器的容量有一定要求。

举个例子,以freakz——作为实际上我最了解情形的一个zigbee开源协议栈,它搭载的操作系统是contiki。
这个操作系统为无线应用等更小的应用而设计。
因此它的最小RAM需求只有10K——当然如果你要用它的类似tcpip协议模块,自然容量会上升。

因此我一直就在琢磨这个存储器容量范围的MCU.

实际上,这种无线传感(或者执行,也就是motor)节点,基本上功能非常单一。
因此它的低功耗和成本是很敏感的。

我考虑过大致的情形。
这样一个节点
硬件上由一个MCU,sensor调理电路(包括探头)或者motor驱动电路来构成。
后两部分的价格是很难控制的。
而一般MCU的价格,我们知道再便宜也不会低于三五元。
特别是考虑前面的存储器容量,那么即使是我之前用的stm8s105也要四五元(而且它的容量还不够!)

假如我们希望这整个节点的硬件成本在10元以下,
MCU的价格达到5元甚至超过,这就非常被动。

因此当我看到这个stm32f030的单片机的宣传资料 只要32美分,并且看到它的存储器容量可以高达64K的时候,我马上就动心了。

我专程确认了它的容量。
FLASH高达64K,而SRAM也达到8K(貌似还看走眼了,居然没过10K。。。。。)
然后找一个我认识的ST代理确认了一下价格,虽然32美分,大概折合2快人民币不太现实,但算下来也不过三块多,已经很便宜了。

于是,我就为的这个玩一玩这些微操作系统的目的,拿下了这个F0的开发板。

只不过,zigbee早就没弄了,更别提招惹一个操作系统和新的协议栈,所以一直放着。

刚刚本想查一下发心得怎么发,刚好看到一个哥们提到IAR里选不到这个芯片。
我本以为我的是6.50应该可以有,后来看了看果然木有。

看来还得弄个icf文件之类的。

所以说stm32弄起来还是挺麻烦的。
而且如果没理由我根本就不介意不会ARM。。。。。。

网友:
新人我过来学习学习

网友:
代理兆易创新(GD)32-bit ARM架构,Cortex-M3、M4内核MCU;
GD32F130 M3内核与STM32F030/051,硬件pin to pin兼容;烧录器、寄存器、开发环境完全兼容;
邱先生 电话:136 8955 5135;

网友:
烧录器、寄存器、开发环境完全兼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