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两个单片机的串口通信问题

楼主:
大家好,我是新手,有个问题想请教大家。两个单片机U1(下图左边)和U2(下图右边),都要有收发功能,一个单片机U1根据自己接口的按键,给另一个单片机U2发送控制数据,U2根据收到的数据控制与其相连的的LED亮灭,U2也会根据与自身相连的按键,发送出数据给单片机U1,控制与U1相连数码管的字符显示。下面是代码和原理图,仿真不通过,不知道错在哪里,求高手指导一下。

这里是代码,分别是U1和U2的:
//U1
#include

sbit K1=P1^0;
sbit K2=P1^1;
sbit K3=P1^2;

unsigned char tb;//transmitted byte,所发送的字节
unsigned char rb;//received byte,所接收的字节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
{
        unsigned int m,n;
        for(m=i;m>0;m--)
        for(n=125;n>0;n--);
}

void main()
{
        EA=1;//全局中断开
        ES=1;//串口中断开
        ET1=1;//计时器1中断开
        TMOD=0x20;//计时器1工作方式2
        TH1=0xfd;//波特率9600
        TL1=0xfd;
        SCON=0x50;//串口初始化方式1,REN=1,允许接收
        PCON=0x00;//SMOD=0,波特率不倍增
        TR1=1;//打开计时器1

        //tb=0x00;

        while(1)
        {
                REN=0;
                //发送
                if(K1==0)
                {
                        delay(50);
                        if(K1==0)
                                tb=0xfe;
                }

                if(K2==0)
                {
                        delay(50);
                        if(K2==0)
                                tb=0x7f;
                }

                if(K3==0)
                {
                        delay(50);
                        if(K3==0)
                                tb=0xff;
                }

                SBUF=tb;
                while(TI==0);
                TI=0;

                //接收
                REN=1;
                rb=SBUF;
                while(RI==0);
                RI=0;
                P2=rb;
                REN=0;
        }
}

这个是U2的:
//U2
#include

//定义共阴极七段码管的数字0~F,以及小数点、空白、全显示
#define SEG0 0x3f
#define SEG1 0x06
#define SEG2 0x5b
#define SEG3 0x4f
#define SEG4 0x66
#define SEG5 0x6d
#define SEG6 0x7d
#define SEG7 0x07
#define SEG8 0x7f
#define SEG9 0x6f
unsigned char digits[]={SEG0,SEG1,SEG2,SEG3,SEG4,SEG5,SEG6,SEG7,SEG8,SEG9};

sbit K4=P1^0;

unsigned char tb;
unsigned char rb;

void main()
{
        EA=1;//全局中断开
        ES=1;//串口中断开
        ET1=1;//计时器1中断开
        TMOD=0x20;//计时器1工作方式2
        TH1=0xfd;//波特率9600
        TL1=0xfd;
        SCON=0x50;//串口初始化方式1,接收REN=1
        PCON=0x00;//SMOD=0,波特率不倍增
        TR1=1;//打开计时器1
        P2=0xff;
        rb=0;
        while(1)
        {
                //REN=0;

                //发送

                if(K4==0)
                {
                        delay(50);
                        if(K4==0)
                        {
                                tb=(tb+1)%10;
                                tb=digits[tb];
                                SBUF=tb;
                                while(TI==0);
                                TI=0;
                        }
                }

                //接收
                REN=1;
                rb=SBUF;
                while(RI==0);
                RI=0;
                P2=rb;
                REN=0;
        }
}

网友:
头文件包含是正确的,不知道为什么代码中显示不出来~~

网友:
回复 楼主:

什么叫代码中显示不出来?
两个显示没有用延时子函数吧
单片机的串口通信有三条线 “RXD TXD GND ”  两个单片机的GND也要连在一起 为什么没有等待按键弹起的语句 定时器1开中断貌似没用啊
我就大概看了一下吧 我也是刚学的  大家一起讨论讨论

网友:
由于单片机速度快   仿真以后两个单片机都进入了while(RI==0);中 形成了死循环    在按键子也就不起作用了(出了复位的)   数码管不显示可能是共阴共阳的选错了
数码管的数组直接写到数组里就行       实际中就像楼上说的的共地  仿真估计就默认了

下面的是只是主机发送数据到从机的
#include   主机
#define duan P1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key=0xff;
        dis=0x00;
        duan=0xff;
        TMOD=0x20;
        TH1=0xfd;
        TL0=0xfd;
        EA=1;
        TR1=1;
        SCON=0x50;
        PCON=0x00;
        ES=1;
        while(1)
        {

                if(key!=duan)
                {
                        key=duan;
                        SBUF=key;
                        while(!TI);
                        TI=0;
                }

        }
}

#include//从机
sbit leden=P1^2;
sbit wei=P1^1;
sbit line=P1^3;
sbit lcd_en=P1^7;
void main()
{
        unsigned int i;
        lcd_en=0;
        P0=0X00;
        line=0;
        P0=0xff;
        wei=0;
        leden=1;
        P2=0XF0;
        TMOD=0x20;
        TH1=0xfd;
        TL1=0xfd;
        EA=1;
        ET1=1;
        TR1=1;
        SCON=0x50;
        ES=1;
        while(1)
        {

           for(i=6553;i>0;i--);
        }
}
void chuankou() interrupt 4
{
        P2=SBUF;
        RI=0;
}

网友:
回复 网友A:

定时器1 是产生波特率用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给的演示代码我知道,但是只能从U1发送给U2,要求是U2也能给U1相互发送消息,不知道如何处理。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个代码中显示不出来,说的是我在帖子中贴出的代码,include后面的头文件包含莫名其妙地没有显示出来,不是仿真的时候数码管没有显示。另外,我的数码管是共阴的,接线不会有问题。你所说的共地问题在实际连接线路的时候确实要连在一起,但是在protues中可以分开连接。

网友:
回复 楼主:

两个结合到一起就行了
主机从机都用
#includ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duan P1
#define dis  P2
void main()
{
        uchar key_in=0xff;  //I/O口作输入时,检测外设状态,允许输出高电平
        TMOD=0x20;           //设置为定时器1方式2
        TH1=0xfd;                 //装初值,波特率设为9600
        TL1=0Xfd;
        EA=1;                         //开总中断
        ET1=1;                         //允许定时器1中断
        TR1=1;                         //开启定时器1中断
        SCON=0x50;                 //串口控制寄存器设置,方式1、开串口接收。SM0=0;SM1=1;REN=1;
        ES=1;                         //开串口中断

        while(1)
        {
                  if(key_in != duan)
                {
                        key_in=duan;
                        SBUF=key_in;           //发送数据
                        while(!TI);            //等待数据发送,由TI判断发送是否结束
                        TI=0;
                }
        }
}
void chuankou() interrupt 4        //串口中断函数
{
        dis=SBUF;                           //接收数据
        RI=0;                              //RI由软件清零;
}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确实需要这样操作,一开始我也是想的用中断,但是我在中断中还去用while(RI==0);这样的语句去等待,估计是这里死循环了。现在测试没问题了,接下来是按键消抖的问题了,太感谢你了。

网友:
居然十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