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9系列的单片机可以用的红外解码在stc12系列却不能用

楼主:
#include
#include
#include"1602.h"
#define  NOP()  _nop_()   /* 定义空指令 */
#define uchar unsigned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delayNOP();{_nop_();_nop_();_nop_();_nop_();};
void delay(uchar x); //x*0.14MS
void delay1(int ms);
void beep(void);
sbit IRIN = P3^3;        //红外接收器数据线
sbit RELAY= P1^0;        //继电器驱动线
sbit BEEP = P1^1;        //蜂鸣器驱动线
uchar IRCOM[7];
ucharcdis1[] = {" REMOTE CONTROL "};
ucharcdis2[] = {"  IR-CODE: ----H"};
unsigned char Y0;
/*******************************************************************/
main()
{
   uchar m;

    IE =0x84;                 //允许总中断中断,使能 INT1外部中断
    TCON =0x01;               //触发方式为脉冲负边沿触发

    IRIN=1;                   //I/O口初始化
    BEEP=1;
   RELAY=1;

   delay1(10);                 //延时
   lcd_init();                //初始化LCD

   lcd_pos(0);                //设置显示位置为第一行的第1个字符
     m= 0;
   while(cdis1[m] != '\0')
     {                       //显示字符
      lcd_wdat(cdis1[m]);
      m++;
     }
   lcd_pos(0x40);             //设置显示位置为第二行第1个字符
     m= 0;
   while(cdis2[m] != '\0')
     {
      lcd_wdat(cdis2[m]);      //显示字符
      m++;
     }
   while(1);
} //end main
/**********************************************************/
void IR_IN(void)interrupt 1   //外部中断服务程序
{
  unsigned charj,k,N=0;
    EX1 = 0;
        delay(15);
        if (IRIN==1)
     {EX1 =1;
          return;
         }
                          //确认IR信号出现
  while (!IRIN)           //等IR变为高电平,跳过9ms的前导低电平信号。
   {delay(1);}
for(j=0;j<4;j++)         //收集四组数据
{
  for(k=0;k<8;k++)        //每组数据有8位
  {
   while(IRIN)            //等 IR 变为低电平,跳过4.5ms的前导高电平信号。
    {delay(1);}
    while(!IRIN)          //等 IR 变为高电平
    {delay(1);}
    while (IRIN)           //计算IR高电平时长
      {
   delay(1);
    N++;
    if(N>=30)
        { EX1=1;
        return;}                 //0.14ms计数过长自动离开。
      }                      //高电平计数完毕
    IRCOM[j]=IRCOM[j] >> 1;                 //数据最高位补“0”
     if(N>=8) {IRCOM[j] = IRCOM[j] | 0x80;}  //数据最高位补“1”
    N=0;
  }//end for k
}//end for j

   if(IRCOM[2]!=~IRCOM[3])
   { EX1=1;
    return; }
  IRCOM[5]=IRCOM[2] & 0x0F;    //取键码的低四位
  IRCOM[6]=IRCOM[2] >> 4;       //右移4次,高四位变为低四位
  if(IRCOM[5]>9)
    {IRCOM[5]=IRCOM[5]+0x37;}
   else
         IRCOM[5]=IRCOM[5]+0x30;
  if(IRCOM[6]>9)
    {IRCOM[6]=IRCOM[6]+0x37;}
   else
         IRCOM[6]=IRCOM[6]+0x30;
    lcd_pos(0x4b);
    lcd_wdat(IRCOM[6]);        //第一位数显示
    lcd_pos(0x4c);
    lcd_wdat(IRCOM[5]);        //第二位数显示
        Y0=0;
        switch(IRCOM[2])
        {
          case 0x09:Y0=0x01; break;
          case 0x1D:Y0=0x02; break;
          case 0x1F: Y0=0x03; break;
          case 0x0D:Y0=0x04; break;
          case 0x19:Y0=0x05; break;
          case 0x1B:Y0=0x06; break;
          case 0x11:Y0=0x07; break;
          case 0x15:Y0=0x08; break;
          case 0x17:Y0=0x09; break;
         case 0x13:RELAY=1; break;
         case 0x14:RELAY=1; break;
         case 0x51:RELAY=0; break;
        }
       if(Y0&0x01)RELAY=0;//打开继电器
       elseRELAY=1;       //关闭继电器
    beep();
    EX1 =1;
}
/**********************************************************/
void beep(void)
{
  unsigned chari;
  for(i=0;i<100;i++)
   {
   delay(4);
  BEEP=!BEEP;                //BEEP取反
   }
  BEEP=1;                     //关闭蜂鸣器
}
/**********************************************************/
void delay(unsignedchar x)    //x*0.14MS
{
unsigned int i;
  while(x--)
{
  for (i = 0;i<130; i++) {}
}
}
晶振用的是11.0592M的,单片机stc12le5A60S2,用的是外部中断1,上面程序在89系列里可以运行(i=13),在12系列就不可以望大虾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