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rnel启动失败

楼主:
最近调试4412,改了2G内存,在启动内核时,出现下列错误(已经打开low level debug 宏), 不知道如何处理,哪位大神遇到过给点指导,谢谢.

<6>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
<6>Trying to unpack rootfs image as initramfs...
<1>Unhandled fault: imprecise external abort (0xc06) at 0x04412b84
<0>Internal error: : c06 [#1] PREEMPT SMP
Modules linked in:
CPU: 0    Not tainted  (3.0.15 #1)
PC is at __memzero+0x30/0x80
LR is at 0x0
pc : []    lr : [<00000000>]    psr: 20000013
sp : d6841bfc  ip : 00000000  fp : d6841c1c
r10: 00000000  r9 : d680d5a0  r8 : c048da20
r7 : fff00000  r6 : c218a000  r5 : 00000000  r4 : 00000100
r3 : 00000000  r2 : 00000000  r1 : 00000e00  r0 : fff001f0
Flags: nzCv  IRQs on  FIQs on  Mode SVC_32  ISA ARM  Segment kernel
Control: 10c5387d  Table: 4000404a  DAC: 00000015

PC: 0xc01a5590:
5590  14c01001 14c01001 e3120001 14c01001 e1a0f00e e320f000 e320f000 e320f000
55b0  e320f000 e320f000 e320f000 e320f000 00000000 e2511004 ba00001d e3530002
55d0  b4c02001 d4c02001 e4c02001 e0811003 e3a02000 e2103003 1afffff5 e3510010
55f0  ba00000f e52de004 e1a0c002 e1a0e002 e2511040 a8a0500c a8a0500c a8a0500c
5610  a8a0500c cafffff9 049df004 e3110020 18a0500c 18a0500c e3110010 18a0500c
5630  e49de004 e3110008 18a0000c e3110004 14802004 e3110002 14c02001 14c02001
5650  e3110001 14c02001 e1a0f00e e320f000 e0010192 e0211390 e1a0c820 e1a03822
5670  e1c0080c e1c22803 e0211c93 e0030390 e0000092 e00c0c92 e0900803 e0a11823

SP: 0xd6841b7c:
1b7c  c00bee54 9e370001 c218a000 d6841ba4 ffffffff d6841be4 c218a000 fff00000
1b9c  c048da20 d6841c1c d6841bb0 c003c8ac c0037468 fff001f0 00000e00 00000000
1bbc  00000000 00000100 00000000 c218a000 fff00000 c048da20 d680d5a0 00000000
1bdc  d6841c1c 00000000 d6841bfc 00000000 c01a5610 20000013 ffffffff c00f7f48
1bfc  c00f7f7c 00000000 d60463cc 00000100 00000000 d6841c8c d6841c20 c00abf88
1c1c  c00f7ef4 00000100 00000001 d6841c5c d6841c58 c006c8cc 00000001 00001000
1c3c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d6841de8 00000001 00000000 00000100 c00ee0dc
1c5c  c218a000 00000000 d60462f0 d680d5a0 000001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网友:
这个 真没遇到过,每次都是?
你开始不是解压内核就挂了吗?
你uboot 运行是否稳定先?
内存该改的地方都改了吧?
memory.h 这些都改了吗?
如果这些异常,那么
1、内核内存没配对
2、硬件不稳定
这种开发问题要靠自己了,我等只能提供一些意见。

网友:
uboot运行稳定,但内核中的内存在哪配置啊?我是内核解压完,Uncompressing Linux... done, booting the kernel.之后就重启,每次都这样,然然后打开low level debug宏,发现每次都是上面那个异常.导致启动失败.我通过高低MPLL频率,配置了uboot内存,内存才跑起来, 但kernel这块内存还要配置什么?没有做过配置.下面是它自己检测出来的.
<6>Memory: 2047MB = 2047MB total
<5>Memory: 1697420k/1697420k available, 398708k reserved, 1342464K highmem
<5>Virtual kernel memory layout:
    vector  : 0xffff0000 - 0xffff1000   (   4 kB)
    fixmap  : 0xfff00000 - 0xfffe0000   ( 896 kB)
    DMA     : 0xfea00000 - 0xffe00000   (  20 MB)
    vmalloc : 0xee800000 - 0xf6000000   ( 120 MB)
    lowmem  : 0xc0000000 - 0xee000000   ( 736 MB)
    pkmap   : 0xbfe00000 - 0xc0000000   (   2 MB)
    modules : 0xbf000000 - 0xbfe00000   (  14 MB)
      .init : 0xc0008000 - 0xc0037000   ( 188 kB)
      .text : 0xc0037000 - 0xc05d0000   (5732 kB)
      .data : 0xc05d0000 - 0xc061dec0   ( 312 kB)
       .bss : 0xc061dee4 - 0xc0755e60   (1248 kB)

网友:
我也是4412,改了2G内存,在启动内核时内核解压完,Uncompressing Linux... done, booting the kernel.之后就重启,不知道楼上的朋友解决问题没有  可否加我QQ9534853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