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S210开发板上Qt4.7.0移植过程

楼主:
作者:冯老师,华清远见嵌入式学院讲师。
1. 搭建Qt开发环境平台
1、开发环境:ubuntu 12.04
2、交叉编译链:arm-cortex_a8-linux-gnueabi
3、开发板:FS210
2. Qt移植所需的工具
首先,我们可以从官网下载Qt源码,
1) qt-everywhere-opensource-src-4.7.0.tar.gz  QT的源码包(库)
2) qt-sdk-linux-x86-opensource-2010.05.bin    QT-IDE开发软件
3) tslib-1.4.tar.gz                 QT触摸校验程序
这里我们项目文档中已经给出三个源码。源码位置:该光盘下:\移植相关\QT相关\。
下面介绍一下三个源码的用途:
1)qt-everywhere-opensource-src-4.6.3.tar.gz为Qt的源码包,用来编译各种Qt的库等,这里需要编译三次,分别为x11版本,embedded版本和arm版本(需要应用到不同的平台上);
a. 编译x11版只是为了得到qvfb工具,至于qvfb的用途后面自会说明;
b. embedded版本为Qt 的嵌入式版本,将来和qvfb配合使用;
c.  arm版本很好理解,即要放到开发板上的东西。
2) qt-sdk-linux-x86-opensource-2010.04.bin是开发qt的IDE,这里我用的是linux版本,用它来开发自己的Qt应用。
3) tslib-1.4.tar.gz为触摸屏校正程序,编译qt的arm版本的时候需要tslib的库,tslib编译后会生成触摸屏校正程序(t”s_calibrate),用来给开发板的触摸屏进行校正。
3. tslib的移植
1) 拷贝“该光盘下:\移植相关\QT相关\”目录下的tslib-1.4.tar.gz到linux系统。
2)解压源码:
$ tar -zxvf tslib-1.4.tar.gz
$ cd tslib-1.4
3)执行autogen.sh脚本生产configure文件
这一步需要安装一些工具,如:在ubuntu系统下可以执行:
$ sudo apt-get install autotools-dev
$ ./autogen.sh
如果出现以下错误:则处理如下
./autogen.sh: 4: autoreconf: not found
是在不同版本的 tslib 下执行 autogen.sh 产生。它们产生的原因一样,是
因为没有安装automake 工具,(ubuntu 10.04)用下面的命令安装好就可以了。
$ sudo apt-get install autoconf automake libtool
4) 执行confugure生成Makefile文件
a. $ echo "ac_cv_func_malloc_0_nonnull=yes" >arm-linux.cache
b. $ vi tslib-1.4/plugins/input-raw.c
注释掉 static int check_fd函数中的部分代码,如下所示。
c. $./configure --host=arm-cortex_a8-linux-gnueabi --prefix=/home/linux/tslib --cache-file=arm-linux.cache
说明:
--host :是指你的交叉编译器的前缀;例如:
你的交叉编译器是arm-linux-gcc,则--host=arm-linux。
如果是arm-none-linux-gnueabi-gcc,则--host=arm-none-linux-gnueabi。
--prefix :是你执行make install 的时候编译后生成的可执行文件和库文件以及配置文所安装的目录,这个目录不能和tslib源码目录相同;
--enable-inputapi=no :看你的触摸屏驱动是否支持ioctl操作,如果支持就不用写上,不支持就要添上,如果不添加会有ts_open:Inappropriate ioctol for device configure文件下还有很多选项,你可以执行./configure --help 来进行选择其他项,不过在这里这些选项就够了。
5) 编译安装
$ 修改tests/ts_calibrate.c  修改226行和229行,加上0666
$ make
$ make install
6) 把指定安装目录下的tslib的文件都拷贝到你所挂载的根文件系统下
$ cp -a /home/linux/tslib /source/rootfs
7) 修改/source/rootfs/tslib下的etc目录中ts.conf文件
#vim ts.conf
将第二行的#module_raw input修改成module_raw input
注意一定要顶格写,否则程序执行时会发生读取ts.conf错误
每次重编译tslib并安装后,都要重新修改/etc/ts.conf.
8)导出环境变量
在/source/rootfs/etc/profile中添加如下代码:
export TSLIB_TSDEVICE=/dev/event4
export TSLIB_FBDEVICE=/dev/fb0
export TSLIB_PLUGINDIR=/tslib/lib/ts
export TSLIB_CALIBFILE=/etc/pointercal
export TSLIB_CONFFILE=/tslib/etc/ts.conf

export set HOME=/root
export set QPEDIR=/qt-everywhere
export set QTDIR=/qt-everywhere
export set LD_LIBRARY_PATH=/qt-everywhere/lib:/tslib/lib:$LD_LIBRARY_PATH

export QWS_DISPLAY="LinuxFb:mmWidth100:mmHeight130:0"
export TSLIB_TSEVENTTYPE=H3600
export set QT_QWS_FONTDIR=/qt-everywhere/lib/fonts/
export set PLUGIN_PATH=$QTDIR/plugins
export set PATH=$QPEDIR/bin:$PATH

export PATH LD_LIBRARY_PATH
export TSLIB_ROOT=/tslib
export QWS_SIZE=800x480
说明:
TSLIB_TSDEVICE //触摸屏设备文件名。
TSLIB_CALIBFILE //校准的数据文件,由ts_calibrate校准程序生成。
SLIB_CONFFILE //配置文件名。
TSLIB_PLUGINDIR //插件目录
TSLIB_CONSOLEDEVICE //控制台设备文件名
TSLIB_FBDEVICE //设备名
以上环境变量在实际开发中的实际配置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决定。而这些指定的设备节点一定要和你的开发板上的/dev目录下的设备节点相对应。在以往项目中设备文件名有可能是/dev/event4
9)插上屏后,在开发板上运行/tslib/bin下的测试程序。
把交叉工具链中的库拷贝到/source/rootfs/lib下面
$ cp /home/linux/toolchain/arm-cortex_a8-linux-gnueabi/lib/* /source/rootfs/lib
开发板上执行:# /tslib/bin/ts_calibrate
4. 移植QT lib <4.7.0 for arm>
该光盘下:\移植相关\QT相关\文件夹下的qt-everywhere-opensource-src-4.7.0-beta2.tar拷贝到linux环境下。不能/mnt/hgfs/挂载目录下执行。因为此文件里面有ln 连接文件。Window和linux的磁盘不一样,不支持ln。
1) 解压源码
$ tar xvf qt-everywhere-opensource-src-4.7.0-beta2.zip
2) 改配置文件,指明交叉编译工具链
$ cd qt-everywhere-opensource-src-4.7.0-beta2
$  vi  mkspecs/qws/linux-arm-gnueabi-g++/qmake.conf
3) 配置
$ ./configure -prefix /qt-everywhere -embedded arm -release -opensource -fast -no-accessibility -no-scripttools -no-mmx -no-multimedia -no-svg -no-webkit -no-3dnow -no-sse -no-sse2 -silent -qt-libpng -qt-libjpeg -no-libtiff -make libs -nomake tools -nomake examples -nomake docs -nomake demo -no-nis -no-cups -no-iconv -no-dbus -no-openssl -xplatform qws/linux-arm-gnueabi-g++ -little-endian -qt-freetype -depths 4,8,12,16,24,32 -qt-gfx-linuxfb -no-gfx-transformed -no-gfx-multiscreen -no-gfx-vnc -no-gfx-qvfb -qt-kbd-linuxinput -no-glib -qt-mouse-tslib -I/home/linux/tslib/include  -L/home/linux/tslib/lib
备注:红色的为连接TSLIB库的路径,一定要正确。
4) 编译并安装
$ make
$ sudo make install
5) 把prefix制定的安装目录全部拷贝到开发板上
$ cp -a /qt-everywhere /source/rootfs
5、在板子下配置环境变量:(该步骤已做)
1) 修改/source/rootfs/etc/profile添加如下内容:
export LD_LIBRARY_PATH=/qt-everywhere-/lib:$LD_LIBRARY_PATH
export QWS_SW_CURSOR
export QT_QWS_FONTDIR=/qt-everywhere/lib/fonts
(// fonts目录下放字体集,使qt支持中文。(删除其他字体,只留以下三个)
wenquanyi_130_75.qpf  wenquanyi_150_50.qpf  wenquanyi_150_75.qpf)
export set HOME=/root
export set QPEDIR=/qt-everywhe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