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焊的28335全过程

楼主:
本来打算自己去开板子的。但是28335一般都是4层。另外实验室的哥们都说开个板子好蛋疼。最近又没啥事干所以想起来学下DSP。入门级别所以选择C2000。后来还是觉得不开版了。就再淘宝上研旭官方淘宝买了PCB空板了和FLASH 和ROM芯片。PCB空板90.他说是6层的。当时觉得贵了。这90快钱的PCB空板我还是头一次买。不过一想到他的信誉好也就没说神马了。

另外吐糟一下。后来再TI申请了28335和其他几片数字芯片。之前我好像见过TI的C5000也是可以申请的。最近没有了。

然后拿回来就焊了。28335因为这里是6层的。所以有些焊盘只要是接地的就很难焊接。散热太快。不熔化。另外因为335脚有点多。平时焊的都是用刀头刮得。这里就不好刮了。把所有脚焊一大把锡固定后然后用多股铜丝粘上松香把锡刮下来。

这个很重要。然后就这样啦。再把其他东西焊接了就开始用V1调试。之前试过3.3版本的。我表示很蛋疼。因为总是不成功。后来用的CCS5.什么驱动都不需要。自带了。然后就直接用我自己改造的XDS100v1调试了。还不错。

另外后来查了V1的资料,最近还没把V1板子给开出来。后面一定再把V1的过程写上。另外还打算把V2给弄出来。V3成本还是比较贵就算了。

再吐糟下。CCS5比较给力。相当资料历程TI官网有。

网友:
你的孔板支持F28235型号不?还有板子上 的其他芯片哪里买?

网友:
一块空PCB  90,真不便宜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明白你的意思。什么叫板孔?就是引脚兼容吗?兼容的芯片应该是28333和28334.其他的看下PDF看是不是一起的。我没注意。其他芯片FLASH和ROM都是和空板子一起买的。其他的都是TI申请过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真心觉得贵。反正我只要一快就没啥话说。

网友:
那么多引脚!  焊着特爽!

网友:
尖头的烙铁?????、

网友:
有做工程师的潜力

网友:
自己做PCB的话,怎么也得400左右吧,万一再有点小问题,就亏大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也是。

网友:
回复 网友D:

尖头的不行。受热太小了。用刀口的好刮一些

网友:
不错,看起来挺漂亮
===================================

网友:
焊盘直接接敷铜的确不好焊,散热太快了,如果用尖头烙铁的话3mm以上的焊盘就焊的很丑了。我一般只有电源稳压部分的接地焊盘直接开在敷铜上,其他的还是用桥接的方式。以前焊200多脚的FPGA我也是用拖拽的方式,有点费时,后来我师兄教我用锡膏焊,只要放少点,一拖就完成一排,速度快多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锡膏焊??这个到时没用过。怎么保证没有虚焊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那么粗的线, 难怪上6层.
个人书库,持续更新中。

网友:
28335,咱们论坛能不能弄点28335的活动啊,想好好学习学习!

网友:
回复 楼主:

刚开始用锡膏焊时的确可能会出现虚焊,用放大镜检查一下后再修饰一下就好了,多焊几回掌握好锡膏的量和均匀度后基本上不会出现虚焊了,而且引脚看着和机贴的差不多。

网友:
回复 网友F:

强烈支持

网友:
看着烙铁头不怎么给力,还是用好工具焊比较快一些

网友:
回复 网友G:

大的刀头还是给力的吧。

网友:
回复 网友F:

同样支持

网友:
回复 网友E:

下回买回来好好试试

网友:
来偷偷学习一下

网友:
不错啊 我的焊工48脚的都费劲

网友:
不错知道怎么做了

网友:
请问楼主大大怎么申请的 28335芯片,请不吝赐教,1248827215@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