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RL78单片机的巡逻小车创意进度帖-小车自动避障功能实现视频

楼主:
避障的源程序
还有实现避障功能的视频,因为晚上拍的,图像效果看起来不怎么好看

做这个因为买的几个红外传感器是3.3V的,搞得我真蛋疼,没办法,只能做个3.3V转5V的模块~忧伤啊

避障源程序

网友:
:rose:
不错,配几个说明更好了e

网友:
只能做个3.3V转5V的模块~?

为什么不MCU整体用5V,红外模块用3.3V稳压就简单多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印象中瑞萨的mcu最低正常电压低于3V,也就是说你整个系统可以搞成3.3v

网友:
离得远,只看到一个车在绕圈跑,其他的没看到。远的拍玩了,应该拉近来几张特写啊。

网友:
灰常不错,楼主不是用的pwm控制的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嗯嗯,看那个个PWM的例程都让我看了好久、、、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时候很晚了,拍完就想睡了,第二天还有考试

网友:
回复 网友B:

整个系统用的是5V,只是把光电开关输出端通过模块转成5V来给MCU识别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使用PWM来控制速度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建议可以用mos管转化,便宜,电路图百度下就ok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有没有瑞萨iic的程序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啊,我上传到帖子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