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edBoard学习手记(十) 图形界面控制ZedBoard硬件

楼主:
。今天所讨论的内容就是通过QT开发的GUI软件来控制ZedBoard板上的硬件外设,完整的信号链如下:
QT GUI → Linux Driver → AXI Bus → My_GPIO Peripheral → LED & Switch

首先在QT Creator中建立一个QT GUI工程,命名为my_gpio_gui,并如下界面,包括用于显示Switch状态的Label,控制LED的文本框,一个刷新按钮,一个退出按钮。

再按照第六篇中介绍的方法做一个可以调用驱动的接口,只不过这里不是用C,而是C++(只要不做封装,其实都一样)。

新建一个C++文件,名为my_gpio_driver.cpp。该接口文件主要代码包括两个函数,一个读寄存器操作,一个写寄存器操作。
读操寄存器操作代码如下:
  • int Read_Regs(int reg_num)
  • {
  •     int my_gpio_fd = 0;
  •     char rd8_buf[4];
  •     int rd32_buf;
  •     QMessageBox msg;
  •     my_gpio_fd = open("/dev/my_gpio_dev", 0);
  •     if(my_gpio_fd<0)
  •     {
  •         msg.setText("[ERROR] Can't open device.");
  •         msg.[url=]exec()[/url];
  •         return 0;
  •     }
  •     if(read(my_gpio_fd, rd8_buf, sizeof(rd8_buf)) != sizeof(rd8_buf))
  •     {
  •         msg.setText("[ERROR] Read bytes no correct.");
  •         msg.exec();
  •     }
  •     rd32_buf = (int)rd8_buf[reg_num+0] + ((int)rd8_buf[reg_num+1]<<8)
  •              + ((int)rd8_buf[reg_num+2]<<16) + ((int)rd8_buf[reg_num+3]<<24);
  •     close(my_gpio_fd);
  •     return rd32_buf;
  • }

这里和之前博客中所讲的C程序调用驱动唯一不同在于,QT的图形界面下没有命令行,无法通过printf打印报错信息。因此兔子定义了一个QmessageBox对话框,通过setText属性设置对话框要显示的内容,通过exec()方法显示对话框。如果需要,可以进一步包装,比如用Get_SW_Status和Get_LED_Status两个函数来屏蔽具体的寄存器:
  • int Get_SW_Status()
  • {
  •     return Read_Regs(0);
  • }
  • int Get_LED_Status()
  • {
  •     return Read_Regs(1);
  • }

写操作也是一样的,只不过这里只需要写一个寄存器,因此不需要做包装,一步到位。
  • void Write_LED_Data(int led_dat)
  • {
  •     int my_gpio_fd = 0;
  •     QMessageBox msg;
  •     my_gpio_fd = open("/dev/my_gpio_dev", 0);
  •     if(my_gpio_fd<0)
  •     {
  •         msg.setText("[ERROR] Can't open device.");
  •         msg.exec();
  •         return;
  •     }
  •     ioctl(my_gpio_fd, 1, led_dat);
  •     close(my_gpio_fd);
  • }

将my_gpio_driver.cpp保存并加入工程,为之编写相应的头文件my_gpio_driver.h。打开编辑my_gpio_gui.cpp,引用my_gpio_driver.h,按之前讲的方法为界面中的两个按钮添加信号槽。
刷新按钮的代码如下:
  • void My_GPIO_GUI::on_pushButtonRefresh_clicked()
  • {
  •     ui->label_SW->setText(QString::number( Get_SW_Status(), 16));
  •     Write_LED_Data(ui->text_LED->text().toInt());
  • }

意思很简单,就是每当按下刷新按钮时,就把Switch状态寄存器中的数据读出来,以十六进制形式显示在label_SW标签上,再将text_LED文本框中的字符串(实际为几个十进制数字)转换成整数,写入LED控制寄存器中。
退出按钮中使用close()方法关闭整个GUI程序:
  • void My_GPIO_GUI::on_pushButtonExit_clicked()
  • {
  •     this->close();
  • }

代码修改完成后,在PC下运行,发现按下刷新按钮时会弹出报错对话框:“[ERROR] Can't open device”,这是因为PC设备上并没有my_gpio驱动模块。用qmake和make对整个工程进行交叉编译,会生成一个My_GPIO_GUI可执行文件,将其拷贝到ZedBoard上,就可以运行了。
当然要在运行前依次加载my_gpio驱动模块和qt_lib.img运行库。然后在可执行文件目录下通过My_GPIO_GUI –qws指令执行。
这个软件的效果就是,每当按下刷新按钮时,LED状态会根据文本框中输入的数据变化,而上面的标签则显示当前板上Switch的状态。

最后上图:
设置参数LED=0x0F,SW=0xF0

效果图

设置参数LED=0x55,SW=0xAA

2013-1-6 09:51 上传

效果图

怎么样,有没有发现这些这些操作其实都是前面已经学到的,当各方面知识齐备时,实现整合实在易如反掌,之前的努力都是有价值的。现在你已经掌握了从AXI总线的自定义外设IP,到Linux驱动程序,再到QT图形用户界面软件这一完整采集、控制数据链的设计方法。
但兔子的学习笔记只是个入门,逻辑、驱动、上层软件各有各的学问,都是需要耐心和毅力来深入学习的,同时还需通过实际操作来知识。正如余秋雨先生所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万里路就是要在实际经历的过程中,回过头来看书中所讲是否符实,是否有谬误之处,应当如何改正,这才是好的学习方法。
在掌握了基本的方法以后,剩下的就是All Programable这一整个广阔的世界,如何做出彩,就要看你如怎样挥想象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