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兆祺带你学嵌入式】第一章第四节 映像文件的生产和运行

楼主:
德国罕见的科学大师莱布尼茨,在他的手迹里留下这么一句话:“1与0,一切数字的神奇渊源。这是造物的秘密美妙的典范,因为,一切无非都来自上帝。”二进制0和1两个简单的数字,构造了神奇的计算机世界,对人类的生产活动和社会活动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并以强大的生命力飞速发展。在嵌入式系统移植过程中,不管文件数量多么庞大的工程,经过编译工具的层层处理后,最终生成一个可以加载到存储器内执行的二进制映像文件(.bin)。本节内容将会探讨映像文件的生成过程,以及它在存储设备的不同位置对程序运行产生的影响,为本书后文嵌入式系统的移植打下坚定的基础。

1.1.1   编译过程
GNU提供的编译工具包括汇编器as、C编译器gcc、C++编译器g++、链接器ld、二进制转换工具objcopy和反汇编的工具objdump等。它们被称作GNU编译器集合,支持多种计算机体系类型。基于ARM平台的工具分别为arm-linux-gcc、arm-linux-g++、arm-linux-ld、arm-linux-objcopy和arm-linux-objdump。arm-linux交叉编译编译工具链的制作方法已经详细介绍过,编译程序直接使用前面制作好的工具链。

GNU编译器的功能非常强大,程序可以用C文件、汇编文件编写,甚至是二者的混合。如图1. 3所示是程序编译的大体流程,源文件经过预处理器、汇编器、编译器、链接器处理后生成可执行文件,再由二进制转换工具转换为可用于烧写到Flash的二进制文件,同时为了调试的方便还可以用反汇编工具生成反汇编文件。图中双向箭头的含义是,当gcc增加一些参数时可以相互调用汇编器和链接器进行工作。例如输入命令行“gcc –O  main.c”后,直接就得到可执行文件a.out(elf)。

程序编译大体上可以分为编译和链接两个步骤:把源文件处理成中间目标文件.o(linux)、obj(windows)的动作称为编译;把编译形成的中间目标文件以及它们所需要的库函数.a(linux) 、lib(windows)链接在一起的动作称为链接。现用一个简单的test工程来分析程序的编译流程,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它由启动程序start.S、应用程序main.c、链接脚本test.lds和Makefile四个文件构成。test工程中的程序通过操作单板上的LED灯的状态来判定程序的运行结果,它除了用于理论研究之外,没有其它的实用价值。
1.   编译
在编译阶段,编译器会检查程序的语法、函数与变量的声明情况等。如果检查到程序的语法有错误,编译器立即停止编译,并给出错误提示。如果程序调用的函数、变量没有声明原型,编译器只会抛出一个警告,继续编译生成中间目标文件,待到链接阶段进一步确定调用的变量、函数是否存在。
程序清单1. 1start.S中汇编代码
/*
*      This is a part of the test project
*      Author: LiQiang Date: 2013/04/01
*      Licensed under the GPL-2 or later.
*/
.globl _start
_start:

    #define REG32 0x70000000
    ldr r0, =REG32
    orr r0, r0, #0x13
    mcr p15,0,r0,c15,c2,4

    /*关闭看门狗*/
    #define WATCHDOG 0x7E004000
    ldr r0, =WATCHDOG
    mov r1, #0
    str r1, [r0]

clean_bss:
    ldr r0, =bss_start
    ldr r1, =bss_end
    mov r3, #0
    cmp r0, r1
    beq clean_done
clean_loop:
    str r3, [r0], #4
    cmp r0, r1
    bne clean_loop
clean_done:

     /* 初始化栈 S3C6410 8K的SRAM映射到0地址处*/
     ldr sp, =8*1024
     bl main
halt:
    b halt
start.S文件的内容如程序清单1. 1,文件中的_start函数为C语言运行环境做最低限度的初始化:将S3C6410处理外设端口的地址范围告知ARM内核,关闭看门狗,清除bss段,初始化栈。初始化工作完毕后,跳转到main()。start.S是用汇编语言编写的代码文件,文件中定义了一个WATCHDOG宏,用于寄存器的赋值。在汇编文件中出现#define宏定义语句,对于初学者可能会有些迷惑。
事实上,汇编文件有“.S”和“.s”两种后缀,在以“.s”为后缀的汇编文件中,程序完全是由纯粹的汇编代码编写。所谓的纯粹是相对以“.S”为后缀的汇编文件而言的,由于现代汇编工具引入了预处理的概念,允许在汇编代码(.S)中使用预处理命令。预处理命令以符号“#”开头,包括宏定义、文件包含和条件编译。在U-Boot和Linux内核源码中,这种编程方式运用非常广泛
程序清单1. 2  main.c文件内容
/*
*  This is a part of the test project
* Author: LiQiang Date: 2013/04/01
* Licensed under the GPL-2 or later.
*/
#define GPMCON  *((volatile unsigned long*)0x7F008820)
#define GPMDAT  *((volatile unsigned long*)0x7F008824)
#define GPMPUD  *((volatile unsigned long*)0x7F008828)
int main()
{
    static int flag = 12;
    GPMCON = 0x1111; /* 输出模式 */
    GPMPUD = 0x55;   /* 使能下拉 */
    GPMDAT = 0x0f;   /* 关闭LED */
    if(12 == flag)
        GPMDAT = 0x00;
    else
        GPMDAT = 0x0f;
    while(1);
    return 0;
}
main.c文件内容如程序清单1. 2所示,main.c中的main函数是运行完_start函数的跳转点。main()中首先定义了一个静态局部变量初值为12,然后配置S3C6410处理器的GPM端口为输出、下拉模式,并将GPM低四位管脚的设为高电平(单板上LED在管脚为高电平的熄灭)。最后判断是flag是否等于12,如果等于点亮LED,否则不点亮。从程序上看,这个判断语句好像多此一举、莫名其妙,因为flag期间并没有作任何改变。其实,这个变量是为讲解程序的运行地址和加载地址的概念而定义的,它与程序运行的位置有关。
将上面两个源码文件处理成中间目标文件,分别输入如下命令行:
arm-linux-gcc -o mian.o main.c –c
arm-linux-gcc -o start.o start.S –c
得到main.o  Start.o两个中间目标文件,供链接器使用。

2.   链接
链接是汇编阶段生成的中间目标文件,相互查找自己所需要的函数与变量,重定向数据,完成符号解析的过程。包括对所有目标文件进行重定位、建立符号引用规则,同时为变量、函数等分配运行地地址。函数与变量可能来源与其它中间文件或者库文件,如果没有找到所需的实现,链接器立即停止链接,给处错误提示。
利用一个链接脚本(.lds后缀)来指导链接链接器工作。控制输出节在映像文件中的布局。fortest.lds是一个简单的链接脚本,指示了程序的运行地址(又称链接地址)为0x5000_0000以及text段、data段和bss段在映像文件中的空间排布顺序。fortest.lds文件的内容如下:
ENTRY(_start)
SECTIONS
{
        . = 0x50000000;
        . = ALIGN(4);
        .text : {
                start.o (.text)
                * (.text)
        }

        .data : {
                * (.data)
        }

        bss_start = .;
        .bss : {
                * (.bss)
        }
        bss_end  = .;
}
1)        text段代码段(text segment),通常是用来存放程序执行代码的内存区域。这块区域的大小在程序编译时就已经确定,并且内存区域通常属于只读,某些架构也允许代码段为可写,即允许修改程序。在代码段中,也有可能包含一些只读的常数变量,例如字符串常量。
2)        data段数据段(data segment),数据段是存放已经初始化不为0的静态变量的内存区域,静态变量包括全局变量和静态局部变量,它们与程序有着相同的生存期。
3)        bss段bss segment,bbs段与data段类似,也是存放的静态变量的内存区域。与data段不同的是,bbs段存放是没有初始化或者初始化为0的静态变量,并且bbs段不在生成的可执行二进制文件内。bss_start表示这块内存区域的起始地址,bss_end表示结束地址,它们由编译系统计算得到。未初始化的静态变量默认为0,因此程序开始执行的时候,在bss_start到bss_end内存中存储的数据都必须是0。
4)        其他段,上面三个段是编译系统预定义的段名,用户还能通过.section伪操作自定义段,在后面的移植过程我们会发现,Linux内核源码中为了合理地排布数据实现特定的功能,定义了各种各样的段。
在宿主机上输入以下命令行,完成中间的目标文件的链接和可执行二进制文件的格式转换。
arm-linux-ld –T test.lds -o test.elf start.o main.o
arm-linux-objcopy -O binary test.elf test.bin
arm-linux-objdump -D test.elf > test.dis
如图1. 4所示

是使用arm-linux-objcopy格式转换工具得到的二进制文件test.bin的内容,这些内容是处理器能够识别的机器码,我们往往难以直接阅读、理解它们的含义。使用arm-linux-objdump工具生成便以我们阅读的反汇编文件test.dis。对比二进制文件test.bin的内容,耐心细致地分析反汇编文件,如程序清单1. 3所示,可以提炼出大量的信息。

程序清单1. 3text.dis文件内容

50000000 <_start>:  /* 代码段起始位置程序的运行地址为0x5000_0000*/
50000000:   e3a00207    mov r0, #1879048192 ; 0x70000000
50000004:   e3800013    orr r0, r0, #19 ; 0x13
50000008:   ee0f0f92    mcr 15, 0, r0, cr15, cr2, {4}
5000000c:   e59f0030    ldr r0, [pc, #48]   ; 50000044
50000010:   e3a01000    mov r1, #0  ; 0x0
50000014:   e5801000    str r1, [r0]

50000018 : /* 清除bss段 */
50000018:   e59f0028    ldr r0, [pc, #40]   ; 50000048
5000001c:   e59f1028    ldr r1, [pc, #40]   ; 5000004c
50000020:   e3a03000    mov r3, #0  ; 0x0
50000024:   e1500001    cmp r0, r1
50000028:   0a000002    beq 50000038

5000002c :
5000002c:   e4803004    str r3, [r0], #4
50000030:   e1500001    cmp r0, r1
50000034:   1afffffc    bne 5000002c

50000038 :
50000038:   e3a0da02    mov sp, #8192   ; 0x2000 /* 初始化sp */
5000003c:   eb000003    bl  50000050
/* 跳转至mian() */

50000040 :
50000040:   eafffffe    b   50000040
50000044:   7e004000    .word   0x7e004000
50000048:   500000e0    .word   0x500000e0
5000004c:   500000e0    .word   0x500000e0

: /* main()*/
50000050:   e52db004    push    {fp}        ; (str fp, [sp, #-4]!)
50000054:   e28db000    add fp, sp, #0  ; 0x0
50000058:   e3a0247f    mov r2, #2130706432 ; 0x7f000000
5000005c:   e2822b22    add r2, r2, #34816  ; 0x8800
50000060:   e2822020    add r2, r2, #32 ; 0x20
50000064:   e3a03c11    mov r3, #4352   ; 0x1100
50000068:   e2833011    add r3, r3, #17 ; 0x11
5000006c:   e5823000    str r3, [r2]  /*  GPMCON = 0x1111 */
50000070:   e3a0347f    mov r3, #2130706432 ; 0x7f000000
50000074:   e2833b22    add r3, r3, #34816  ; 0x8800
50000078:   e2833028    add r3, r3, #40 ; 0x28
5000007c:   e3a02055    mov r2, #85 ; 0x55
50000080:   e5832000    str r2, [r3]  /*  GPMPUD = 0x55 */
50000084:   e3a0347f    mov r3, #2130706432 ; 0x7f000000
50000088:   e2833b22    add r3, r3, #34816  ; 0x8800
5000008c:   e2833024    add r3, r3, #36 ; 0x24
50000090:   e3a0200f    mov r2, #15 ; 0xf
50000094:   e5832000    str r2, [r3]  /* GPMDAT = 0x0f */
50000098:   e59f3038    ldr r3, [pc, #56]   ; 500000d8   /* 读取flag变量存储地址 */
5000009c:   e5933000    ldr r3, [r3]/* 读取flag变量的值 */
500000a0:   e353000c    cmp r3, #12 ; 0xc
500000a4:   1a000005    bne 500000c0
500000a8:   e3a0347f    mov r3, #2130706432 ; 0x7f000000
500000ac:   e2833b22    add r3, r3, #34816  ; 0x8800
500000b0:   e2833024    add r3, r3, #36 ; 0x24
500000b4:   e3a02000    mov r2, #0  ; 0x0
500000b8:   e5832000    str r2, [r3]
500000bc:   ea000004    b   500000d4
500000c0:   e3a0347f    mov r3, #2130706432 ; 0x7f000000
500000c4:   e2833b22    add r3, r3, #34816  ; 0x8800
500000c8:   e2833024    add r3, r3, #36 ; 0x24
500000cc:   e3a0200f    mov r2, #15 ; 0xf
500000d0:   e5832000    str r2, [r3]
500000d4:   eafffffe    b   500000d4
500000d8:   500000dc    .word   0x500000dc
Disassembly of section .data:

500000dc : /* flag变量的地址为0x5000_00dc,值为12 */
500000dc:   0000000c    .word   0x0000000c
从test.dis反汇编文件中可知,test.bin包含了代码段和数据段,并没有包含bss段。我们知道,bbs内存区域的数据初始值全部为零,区域的起始位置和结束位置在程序编译的时候预知。很容易想到在程序开始运行时,执行一小段代码将这个区域的数据全部清零即可,没必要在test.bin包含全为0的bss段。编译器的这种机制有效地减小了镜像文件的大小、节约了磁盘容量。
main()函数的核心功能是验证flag变量是否等于12,现在追踪下这个操作的实现过程。要想读取flag的值,必须知道它的存储位置,首先执行指令“ldrr3, [pc, #56]”得到flag变量的地址(指针)。pc与56相加合成一个地址,它是相对pc偏移56产生的。pc+56地址处存放了flag变量的指针0x5000_00dc,读取出来存放到r3寄存器。然后执行指令“ldrr3, [r3]”将内存0x5000_00dc地址处的值读出,这个值就是flag,并覆盖r3寄存器。最后,判断r3寄存器是否等于12。flag变量的地址在链接阶段已经被分配好了,固定在0x5000_00dc处,但是从代码中,我们没有找到对flag变量赋初值的语句,尽管在main函数已经用C语句“flag = 12”对它赋初值。
现提供一个验证程序效果的简单方法:将S3C6410处理器设置为SD卡启动方式,使用SD_Writer软件将test.bin烧写至SD卡中,然后将SD卡插入单板的卡槽,复位启动即可。实际上,启动的时候test.bin被加载到内部SRAM中,SRAM映射到0地址处。这个简单方法可以用来验证一些裸板程序,方法实现的原理和SD_Writer软件用法现在不展开讨论,目前只要会使用即可。复位后,LED并没有点亮。
如果每次编译都要重复输入编译命令,操作起来很麻烦,为此test工程中建立了一个Makefile文件,内容如下:
test.bin: start.o main.o
    arm-linux-ld -T fortest.lds -o test.elf start.o main.o
    arm-linux-objcopy -O binary test.elf test.bin
    arm-linux-objdump -D test.elf > test.dis

start.o : start.S
    arm-linux-gcc -o start.o start.S -c
main.o : main.c
    arm-linux-gcc -o main.o main.c -c

clean:
    rm *.o test.*
当将链接脚本中的运行地址修改为0时,进入test目录,输入“make clean”命令清除旧的文件,再输入“make”重新编译程序,验证新生成的test.bin文件的效果,发现LED全部点亮,产生这个现象的原因在下一个小节讲述。
1.1.1   代码搬运
当程序执行时,必须把代码搬运到链接时所指定的运行地址空间,以保证程序在执行过程中对变量、函数等符号的正确引用。在带有操作系统中,这个过程由操作系统负责完成。而在裸机环境下,镜像文件的运行地址由程序员根据具体平台指定,加载地址又与处理器的设计密切相关。通常情况下,启动代码最先执行一段位置无关码,这段代码实现程序从加载地址到运行地址的重定位,或者将程序从外部存储介质直接拷贝至其运行地址。
1.   位置无关码
位置无关码必须具有位置无关的跳转、位置无关的常量访问等特点,不能访问静态变量,都是相对pc的偏移量来函数的跳转或者常量的访问。在ARM 体系中,使用相对跳转指令b/bl实现程序跳转。指令中所跳转的目标地址用基于当前PC的偏移量来表示,与链接时分配给地址标号的绝对地址值无关,因而代码可以在任何位置正确的跳转,实现位置无关性。
使用ldr伪指令将一个常量读取到非pc的其他通用寄存器中,可实现位置无关的常量访问。例如:
ldr r0, =WATCHDOG
如果使用ldr伪指令将一个函数标号读取到pc,这是一条与位置有关的跳转指令,执行的结果是跳转到函数的运行地址处。
2.   运行地址与加载地址
试想一下,当系统上电复位的时候,如果test.bin刚好位于在0x5000_0000地址(flag的初值12位于0x5000_00dc),PC指向0x5000_0000地址,那么这段代码按照上述flag变量的读取步骤,能够准确无误的得到结果。但是,如果test.bin位于0地址(flag的初值12位于0xdc,LED不亮时的情况),PC指向0地址,程序依然从0x5000_00dc地址读取flag变量,实际上它的初值位于0xdc。这时从C语言的角度看,出现一个flag不等于它的初值的现象(期间没有改变flag)。出现错误的原因是在程序中使用了位置相关的变量,但运行地址与加载地址不一致(加载地址为0,运行地址为0x5000_0000)。由此,能够容易理解运行地址和加载地址的含义:
加载地址是系统上电启动时,程序被加载到可直接执行的存储器的地址,也就是程序在RAM或者Flash ROM中的地址。因为有些存储介质只能用来存储数据不能执行程序,例如SD卡和NAND Flash等,必须把程序从这些存储介质加载到可以执行的地址处。运行地址就是程序在链接时候确定的地址,比如fortest.lds链接脚本指定了程序的运行地址为0x5000_0000,那么链接器在为变量、函数等分配地址的时候就会以0x5000_0000作为参考。当加载地址和运行地址不相等时,必须使用与位置无关码把程序代码从它的加载地址搬运至运行地址,然后使用“ldr pc, =label”指令跳转到运行地址处执行。

1.1.2   混合编程
在嵌入式系统底层编程中,C语言和汇编两种编程语言的使用最广泛。C语言开发的程序具有可读性高,容易修改、移植和开发周期短等特点。但是,C语言在一些场合很难或无法实现特定的功能:底层程序需要直接与CPU内核打交道,一些特殊的指令在C语言中并没有对应的成分,例如关闭看门狗、中断的使能等;被系统频繁调用的代码段,对代码的执行效率要求严格的时候。事实上,CPU体系结构并不一致,没有对内部寄存器操作的通用指令。汇编语言与CPU的类型密切相关,提供的助记符指令能够方便直接地访问硬件,但要求开发人员对CPU的体系结构十分熟悉。在早期的微处理器中,由于处理器速度、存储空间等硬件条件的限制,开发人员不得不选用汇编语言开发程序。随着微处理器的发展,这些问题已经得到很好的解决。如果依然完全使用汇编语言编写程序,工作量会非常大,系统很难维护升级。大多数情况下,充分结合两种语言的特点,彼此相互调用,以约定规则传递参数,共享数据。
1.   汇编函数与C语言函数相互调用
C程序函数与汇编函数相互调用时必须严格遵循ATPCS(ARMThumb Procedure Call Standard)。函数间约定R0、R1和R2为传入参数,函数的返回值放在R0中。GNU ARM编译环境中,在汇编程序中要使用.global伪操作声明改汇编程序为全局的函数,可被外部函数调用。在C程序中要被汇编程序调用的C函数,同样需要用关键字extern声明。
程序清单1. 4代码重定位函数
.globl  relocate_code
relocate_code:
    mov r4, r0  /* save addr_sp */
    mov r5, r1  /* save addr of gd */
    mov r6, r2  /* save addr of destination */

    /* Set up the stack */
stack_setup:
    mov sp, r4

    adr r0, _start
    cmp r0, r6
    beq clear_bss       /* skip relocation */
    mov r1, r6          /* r1 <- scratch for copy_loop */
    ldr r3, _bss_start_ofs
    add r2, r0, r3      /* r2 <- source end address     */
……
程序清单1. 4是从arch\arm\cpu\arm1176\start.S文件(U-Boot)中截取的代码片段,relocate_code函数用于重定位代码。它在C程序中,通过relocate_code(addr_sp, id, addr)被调用。变量addr_sp、id和addr分别通过寄存器R0、R1和R3传递给汇编程序,实现了C函数和汇编函数数据的共享。

2.   C语言内嵌汇编
当需要在C语言程序中内嵌汇编代码时,可以使用gcc提供的asm语句功能。
程序清单1. 5整数原子加操作的实现
/*
* ARMv6 UP and SMP safe atomic ops.  We use load exclusive and
* store exclusive to ensure that these are atomic.  We may loop
* to ensure that the update happens.
*/
static inline void atomic_add(int i, atomic_t *v)
{
    unsigned long tmp;
    int result;

    __asm__ __volatile__("@ atomic_add\n"
"1: ldrex   %0, [%3]\n"
"   add %0, %0, %4\n"
"   strex   %1, %0, [%3]\n"
"   teq %1, #0\n"
"   bne 1b"
    : "=&r" (result), "=&r" (tmp), "+Qo" (v->counter)
    : "r" (&v->counter), "Ir" (i)
    : "cc");
}
程序清单1. 5是从Linux源码文件arch/arm/include/asm/atomic.h截取的一段代码,本节内容不分析函数的具体实现。对于初学者,这段代码看起来晦涩难懂,因为这不是标准C所定义的形式,而是gcc对C语言扩充的asm功能语句,用以在C语言程序中嵌入汇编代码。asm语句最常用的格式为:
__asm __  __volatile__(“ inst1 op1, op2, . \n”
“ inst2 op1, op2, . \n”         /* 指令部分必选*/
...
“ instN op1, op2, . \n”
: output_operands   /* 输出操作数可选 */
: input_operands        /* 输入操作数可选 */
: clobbered_operands    /* 损坏描述部分可选*/
);
它由四个部分组成:指令部分,输出部分,输入部分,损坏描述部分。各部分使用“:”格开,指令部分必不可少,其他三部分可选,但是如果使用了后面的部分,而前面部分为空,也需要用“:”分隔,相应部分内容为空。__asm__表示汇编语句的起始,__volatile__是一个可选项,加上它可以防止编译器优化时对汇编语句删除、移动。
指令部分,指令之间使用“\n”(也可以使用“;”或者“\n\t”)分隔。嵌入汇编指令的格式与标准汇编指令的格式大体相同,嵌入汇编指令的操作数使用占位符“%”预留位置,用以引用C语言程序中的变量。操作数占位符的数量取决于CPU中通用寄存器的总数量,占位符的格式为%0,%1,……,%n。
输出、输入部分,这两部分用于描述操作数,不同的操作数描述语句之间用逗号分隔,每个操作数描述符由限定字符串和C语言表达式组成,当限定字符串中带有“=”时表示该操作数为输出操作数。限定字符串用于指示编译器如何处理C语言表达式与指令操作数之间的关系,限定字符串中的限定字母有很多种,有些是通用的,有些跟特定的体系相关。在程序清单1. 5中:result、tmp和v->counter是输出操作数,分别赋给%0、%1和%2;v->counter和i是输入操作数,分别赋给%3和%4。其中,“r”:表示把变量放入通用寄存器中;“I”:表示0-31之间的常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