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兆祺带你学嵌入式】第二章第六节 U-Boot-2013.04启动分析2

楼主:
接下来是执行带返回跳转指令“bl lowlevel_init”。调用lowlevel_init函数(位于board\samsung\smdk6410\lowlevel_init.s)。lowlevel_init函数的工作是进行与单板相关的初始化工作,故名思议,这个初始化仅仅是最低限度(lowlevel)的,包括led灯配置(便于观察现象)、关闭看门狗、设置中断、配置系统时钟、初始化串口、初始化内存和初始化唤醒复位。
1)      配置led
    ldr r0, =ELFIN_GPIO_BASE
    ldr r1, =0x55540000
    str r1, [r0, #GPNCON_OFFSET]

    ldr r1, =0x55555555
    str r1, [r0, #GPNPUD_OFFSET]

    ldr r1, =0xf000
    str r1, [r0, #GPNDAT_OFFSET]
这里应该改成与s3c6410相适应的配置,单板使用GPM0-GPM3管脚驱动led。根据s3c6410用户手册中的端口M控制寄存器章节可以对程序作出如下修改。
    /* LED on only #8 */
    ldr r0, =ELFIN_GPIO_BASE
    ldr r1, =0x00111111
    str r1, [r0, #GPMCON_OFFSET]

    ldr r1, =0x00000555
    str r1, [r0, #GPMPUD_OFFSET]
     /* all of LEDs are power on */
    ldr r1, =0x000f
    str r1, [r0, #GPMDAT_OFFSET]
根据需要,LED测试自行修改:
    /* LED test */
    ldr r0, =ELFIN_GPIO_BASE
    ldr r1, =0x0003
    str r1, [r0, #GPMDAT_OFFSET]
2)      关闭看门狗
    ldr r0, =0x7e000000     @0x7e004000
    orr r0, r0, #0x4000
    mov r1, #0
    str r1, [r0]
大多数微处理器都带有看门狗,当看门狗没有被定时清零(喂狗)时,将引起复位,这可防止程序跑飞,也可以防止程序运行时候出现死循环。设计者必须清楚看门狗的溢出时间以决定在合适的时候清除看门狗。在内核中通常用于防止出现死循环,U-Boot直接关闭看门狗。
3)      设置中断
/* External interrupt pending clear */
    ldr r0, =(ELFIN_GPIO_BASE+EINTPEND_OFFSET)  /*EINTPEND*/
    ldr r1, [r0]
    str r1, [r0]

    ldr r0, =ELFIN_VIC0_BASE_ADDR   @0x71200000
    ldr r1, =ELFIN_VIC1_BASE_ADDR   @0x71300000

    /* Disable all interrupts (VIC0 and VIC1) */
    mvn r3, #0x0
    str r3, [r0, #oINTMSK]
    str r3, [r1, #oINTMSK]

    /* Set all interrupts as IRQ */
    mov r3, #0x0
    str r3, [r0, #oINTMOD]
    str r3, [r1, #oINTMOD]

    /* Pending Interrupt Clear */
    mov r3, #0x0
    str r3, [r0, #oVECTADDR]
    str r3, [r1, #oVECTADDR]
4)      配置系统时钟
S3C6410有三个PLL(锁相环),分别为APLL、MPLL和EPLL。其中APLL产生ACLK,给CPU使用,MPLL产生HCLKX2、HCLK和PCLK,HCLKX2主要提供时钟给DDR使用,最大可以到266MHz。HCLK用作AXI\AHB总线时钟,APB用作APB总线时钟。接AXI和AHB总线的外设最大时钟为133MHz,接APB总线的外设最大时钟为66MHz。UART的时钟可以由MPLL或者EPLL提供。
系统时钟初始化起始于:
system_clock_init:
    ldr r0, =ELFIN_CLOCK_POWER_BASE /* 0x7e00f000 */
S3C6400的时钟系统与S3C6410有所差异,其中将
/* FOUT of EPLL is 96MHz */
    ldr r1, =0x200203
修改成:
   ldr  r1, =0x80200203
5)      串口初始化
uart_asm_init:
    /* set GPIO to enable UART */
    ldr r0, =ELFIN_GPIO_BASE
    ldr r1, =0x220022
    str r1, [r0, #GPACON_OFFSET]
    mov pc, lr
6)      NAND Flash控制器初始化
nand_asm_init:
    ldr r0, =ELFIN_NAND_BASE
    ldr r1, [r0, #NFCONF_OFFSET]
    orr r1, r1, #0x70
    orr r1, r1, #0x7700
    str r1, [r0, #NFCONF_OFFSET]

    ldr r1, [r0, #NFCONT_OFFSET]
    orr r1, r1, #0x07
    str r1, [r0, #NFCONT_OFFSET]

    mov pc, lr
       简单地对NAND Flash主机控制器的时间参数初始化。
7)      内存初始化
图2. 3内存初始化流程

调用mem_ctrl_asm_init函数,跳入到arch/arm/cpu/arm1176/s3c64xx/ mem_ctrl_asm_init.s中。系统上电,在利用内存控制器访问外部内存之前,需要进行一系列初始化工作,如图2. 3。主要做两件事情:配置内存控制器和初始化外部内存设备。配置内存控制器包括时间参数、位宽、片选和ID配置等。初始化外部内存设备,通过操作P1DIRECTCMD寄存器,发出初始化系列:“nop”命令,Prechargeall命令,Autorefresh命令,Autorefresh命令,EMRS命令,MRS命令。
S3C6410的DRAM控制器是基于 ARM PrimeCell CP003 AXI DMC(PL340),S3C6410的存储器端口0并不支持DRAM,所以只能选用存储器端口1(DMC1)。S3C6410的DMC1基址ELFIN_DMC1_BASE的值为0x7e00_1000。当DMC1使用32位数据线DRAM时,需要配置MEM_SYS_CFG寄存器,将芯片管脚Xm1DATA[31:16]设置为DMC1的数据域。单板利用两块64M×16的DDR SDRAM芯片K4X1G163PC组合成一块大小为64M×32的芯片,此时,MEM_SYS_CFG[7]必须清零。
DDR时间参数根据K4X1G163PC手册得到,并定义在s3c6410.h头文件中,利用宏NS_TO_CLK(t)将时间参数转化成时钟周期,再写入相应的寄存器中。一块K4X1G163PC行地址为A0 - A13,列地址为A0 - A9,BANK地址为B0-B1。寻址范围为128Mb。特别注意的是,片选寄存器DMC1_CHIP0_CFG的值:P1_chip_0_cfg[16] = 1,选择Bank-Row-Column组织结构。地址匹配值为0x50,地址屏蔽位0xF0,屏蔽了总线的高八位。因此寻址范围0x5xxxx_xxxx(0x5000_0000~0x5ff_ffff 即256 MiB)。
8)      唤醒复位初始化
/* Wakeup support. Don't know if it's going to be used, untested. */
    ldr r0, =(ELFIN_CLOCK_POWER_BASE + RST_STAT_OFFSET)
    ldr r1, [r0]
    bic r1, r1, #0xfffffff7
    cmp r1, #0x8
    beq wakeup_res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