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兆祺带你学嵌入式】第二章第九节 U-Boot-2013.04启动分析(5)

楼主:
board_init_r()函数同样是位于arch/arm/lib目录下的board.c文件中,并且是紧跟在board_init_f()函数后面。
board_init_r()函数的主要操作是:给标志位赋值、清空malloc空间、初始化NAND Flash、初始化外设(I2C、LCD、VIDEO、KEYBOARD、USB、JTAG等)、跳转表初始化、中断初始化和中断使能等。这里希望读者能触类旁通,完成这个函数的分析。
完成之前的操作,board_init_r()函数进入一个for循环,如下所示:
    /* main_loop() can return to retry autoboot, if so just run it again. */
    for (;;) {
        main_loop();
    }
main_loop()函数位于/commom目录下的main.c文件中。如下:
void main_loop (void)
main_loop()函数既无入口参数也无返回值。Main_loop()函数的主要实现作用是:
1)       HUSH的相关初始化
#ifndef CONFIG_SYS_HUSH_PARSER
    static char lastcommand[CONFIG_SYS_CBSIZE] = { 0, };
    int len;
    int rc = 1;
    int flag;
#endif
……
#ifdef CONFIG_SYS_HUSH_PARSER
    u_boot_hush_start ();
#endif

#if defined(CONFIG_HUSH_INIT_VAR)
    hush_init_var ();
#endif
2)       bootdelay的初始化
#if defined(CONFIG_BOOTDELAY) && (CONFIG_BOOTDELAY >= 0)
    char *s;
    int bootdelay;
#endif
3)       启动次数
#ifdef CONFIG_BOOTCOUNT_LIMIT
    bootcount = bootcount_load();
上面这行代码的作用是加载保存的启动次数。
    bootcount++;
启动次数加1。
    bootcount_store(bootcount);
更新启动次数。
    sprintf (bcs_set, "%lu", bootcount);
将启动次数通过串口输出。
    setenv ("bootcount", bcs_set);
    bcs = getenv ("bootlimit");
    bootlimit = bcs ? simple_strtoul (bcs, NULL, 10) : 0;
#endif /* CONFIG_BOOTCOUNT_LIMIT */

这段代码蕴含的东西较多。启动次数限制功能,启动次数限制可以被用户设置一个启动次数,然后保存在Flash存储器的特定位置,当到达启动次数后,U-Boot无法启动。该功能适合一些商业产品,通过配置不同的License限制用户重新启动系统。
4)       Modem功能
#ifdef CONFIG_MODEM_SUPPORT
    debug ("DEBUG: main_loop:   do_mdm_init=%d\n", do_mdm_init);
    if (do_mdm_init) {
        char *str = strdup(getenv("mdm_cmd"));
        setenv ("preboot", str);  /* set or delete definition */
        if (str != NULL)
            free (str);
        mdm_init(); /* wait for modem connection */
    }
#endif  /* CONFIG_MODEM_SUPPORT */

如果系统中有Modem功能,打开其功能可以接受其他用户通过电话网络的拨号请求。Modem功能通常供一些远程控制的系统使用
5)       设置U-Boot版本号
#ifdef CONFIG_VERSION_VARIABLE
    {
        setenv ("ver", version_string);  /* set version variable */
    }
#endif /* CONFIG_VERSION_VARIABLE */

打开动态版本支持功能后,u-boot在启动的时候会显示最新的版本号。
6)       启动tftp功能
#if defined(CONFIG_UPDATE_TFTP)
    update_tftp (0UL);
#endif /* CONFIG_UPDATE_TFTP */

7)       打印启动菜单
#if defined(CONFIG_BOOTDELAY) && (CONFIG_BOOTDELAY >= 0)
    s = getenv ("bootdelay");
    bootdelay = s ? (int)simple_strtol(s, NULL, 10) : CONFIG_BOOTDELAY;

    debug ("### main_loop entered: bootdelay=%d\n\n", bootdelay);

在进入主循环之前,如果配置了启动延迟功能,需要等待用户从串口或者网络接口输入。如果用户按下任意键打断,启动流程,会向终端打印出一个启动菜单。
#if defined(CONFIG_MENU_SHOW)
    bootdelay = menu_show(bootdelay);
#endif

向终端打印出一个启动菜单。
# ifdef CONFIG_BOOT_RETRY_TIME
    init_cmd_timeout ();
# endif /* CONFIG_BOOT_RETRY_TIME */

初始化命令行超时机制。
#ifdef CONFIG_POST
    if (gd->flags & GD_FLG_POSTFAIL) {
        s = getenv("failbootcmd");
    }
    else
#endif /* CONFIG_POST */
#ifdef CONFIG_BOOTCOUNT_LIMIT
    if (bootlimit && (bootcount > bootlimit)) {
        printf ("Warning: Bootlimit (%u) exceeded. Using altbootcmd.\n",
                (unsigned)bootlimit);
检测是否超出启动次数限制。
        s = getenv ("altbootcmd");
    }
    else
#endif /* CONFIG_BOOTCOUNT_LIMIT */
        s = getenv ("bootcmd");

获取启动命令参数。
main_loop()的主要作用即是U-Boot启动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