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开发C的小程序

楼主:
在写C的时候哪一句拿不准,直接用这个测试一下,看看到底对不对,不用写好下载到单片机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来个效果截图吧。

网友:
比如我不知道*abc是什么,就直接点运行图标,就OK了。非常简单,不用新建工程空间什么的。
#include"stdio.h"
void main()
{
    int abc[]={1,3,5,7};
    printf("The first number is:%d",*abc);

    getchar();

    }

网友:
这个好多看到刚学C语言的人在用的。感觉就是比VC简洁,运行效果也还行,就是不知道double int这些类型的字节长度时候跟VC一样。印象中好像不太一样,可能记错了吧。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A:

开发单片机C程序时候,用用还是不错的,不懂的语句可以用这个小程序试试看,printf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