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问我答】大家帮忙看看这个电路

楼主:
如图所示

1.这个电路的-10V电源是不是可以去掉?
2.三极管的具体作用是?

网友:
纠正一下,这里的运放不是比较器,而是放大器,电路连接是负反馈放大电路,比较器的连接一般都是将反馈接回同向输入端的。这个电路实现的是稳压源,v_out输出5v的电压(如果基准电压2.5v精准的话),而三极管的作用是放大电流的作用,运放的输出端的电流不能攻击后续电路的电流,故而使用三极管作为开关管,为后续电路提供足够的电流。

网友:
为什么要去掉,它给-10V说明运放是工作在双电源下的。那个三极管应该是个开关作用。只不过我不太明白电路为什么这样接的。感觉功能就是,运放做了比较器,运放输出高电平,三级管导通,V_OUT输出低电平;运放输出低电平,三极管截止,V_OUT输出高电平。。

网友:
回复 网友A:

在下一头雾水啊,一个师兄说的-10V可以去掉,说这是个同相放大器......我压根没听明白,并对他的说法有所质疑,所以才来问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运放允许共模输入到地(运放负电源引脚)且输入信号永不为负,则负电源可以去掉,否则不行。
三极管作用为扩大电流输出能力。R4可以去掉。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这点路到底是在什么地方用到的?不可能光给你这个电路图吧。

网友:
三极管是稳压扩流用的

若输出电压降低,则R2接反相输入端电位也降低,运放增大输出,提高输出电压,反之亦然

-10V电源能不能去掉要看运放,,,如果输出电压很低,则运放的输入电位也很低,如果不是轨对轨运放,则很可能没法正常工作,所以要有负电源

R4作为保护电阻,建议保留

网友:
看来师兄说的果然不对,谢谢大家的讲解

网友:
回复 楼主:

1.  -10V可去掉,接地即可。
2. 三极管是放大作用。

此电路为经典的稳压电路,V_OUT输出+5V。

网友:
V_OUT输出由 R2,R3分压比及基准电压+2V5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