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高手帮我解答一个奇怪现象

楼主:
用手接触数字示波器探头中的输入端,示波器上会显示两伏左右频率大约在几十赫兹的信号。这种现象正常不?难道人体在这里充当了信号源??

网友:
我以 PC-Based USB oscilloscope 來測試 probe 接觸手指的波形,測得 Vpp 62v   60Hz
Zoom FFT 10 倍 能量最大點,落在 40Hz。
若再夾雜 靜電 及 人體所感應的電壓,恣意的在敏感的半導體零件上 "放電 ",您放心嗎?

网友:
回复 楼主:

多半是工频电网与人体之间分布电容造成的。
能够看到的不仅是工频信号,上面往往叠加很多“毛刺”。这些“毛刺”多半是广播信号。人体在此充当了天线。

网友:
正常得很

网友:
空间交流电场存在,探头有很高的输入阻抗,探头悬空时,会感应到空间交流电场。不奇怪

网友A:
脱外衣时经常啪啪啪响

网友:
这很正常,你把信号地与探头同时与皮肤接触你就会发现这个现象很不明显;
一般情况下信号的频率域当地的工频供电的频率一致,幅度不好说
你可以这么理解:人体相当于天线接收来自工频电场的感应电压,而天线与示波器探头的信号低是断开的,所以存在较大的电势差,当人体表面同时接触示波器的信号地与探头时,由于人体本身的感应电动势不大,因此能开到一定的波形,但是幅度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脱外衣时经常啪啪啪响

这个现象和楼主所说的现行本质不一样,虽然都是带点但是您所说的是静电问题,而楼主所阐述的现象时感应电的问题,摩擦起电与感应起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