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OS门电路输入端负载特性

楼主:
CMOS:在输入端串联任何阻值的电阻,输入端呈现的是低电平

TTL和COMS电路比较:
1)TTL电路是电流控制器件,而coms电路是电压控制器件。
2)TTL电路的速度快,传输延迟时间短(5-10ns),但是功耗大。
    COMS电路的速度慢,传输延迟时间长(25-50ns),但功耗低。
    COMS电路本身的功耗与输入信号的脉冲频率有关,频率越高,芯片集越热,这是正常

COMS电路的使用注意事项
   1)COMS电路时电压控制器件,它的输入总抗很大,对干扰信号的捕捉能力很强。所以
,不用的管脚不要悬空,要接上拉电阻或者下拉电阻,给它一个恒定的电平。

TTL门电路中输入端负载特性(输入端带电阻特殊情况的处理):
   1)悬空时相当于输入端接高电平。因为这时可以看作是输入端接一个无穷大的电阻。

   2)在门电路输入端串联10K电阻后再输入低电平,输入端出呈现的是高电平而不是低电
平。因为由TTL门电路的输入端负载特性可知,只有在输入端接的串联电阻小于910欧时,

它输入来的低电平信号才能被门电路识别出来,串联电阻再大的话输入端就一直呈现高电
平。这个一定要注意。COMS门电路就不用考虑这些了。

五、高低电平的问题

5V CMOS 中 输入大于3.5V算高电平 输入小于1.5V算低电平;

5V TTL 中 输入大于2V算高电平 输入小于0.8V算低电平;

3.3V TTL中输入大于2V算高电平 输入小于0.8V算低电平;

2.5V CMOS中输入大于1.7V算高电平 输入小于0.7V算低电平。

网友:
文中出现7次COMS,均应改为CMOS。

现在的高速CMOS芯片(54/74HCXX和54/74HCTXX),速度与TTL电路相仿,但耗电低得多。其输入高低电平有两种,一种与CMOS(4000系列)相同,是为54/74HCXX系列,另一种与TTL相同,是为54/74HCTXX系列。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打错了

网友:
TTL门电路如74XX系列以及低功耗萧特基管的74LSXX系列,CMOS的4000系列,都是已淘汰的产品。
可以代替TTL的,是高速CMOS的74HCXX和74HCTXX系列。高速CMOS的74HCXX和74HCTXX系列还有个优点:编号相同。例如74LS14和74HC14,都是六施密特反相器,74LS573和74HC573,都是八锁存器,更重要的是引脚也完全兼容。所以用74HCXX系列代替74LSXX系列非常方便,用74HCTXX来代替,因为输入电平也兼容,就更方便。只需要注意高速CMOS芯片输入端不能悬空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