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2C EEPROM 从示波器上观察相序看不出问题,可就是每次无论读什么地址都是相同的值

楼主:
在DSP28035上面使用I2C读写EEPROM,基本上使用的是TI的例程,管脚也进行了相关的修改,但是读写会有问题:
1. 从示波器上观察,写进去的相序是对的。
2. 从示波器上观察,读出来的相序前面也没问题,关键是我无论读哪个地址,发现都是读出的我最近一次写入的值,比如:我最近一次往0x0000上面写0x0012,往地址0x0010上面写0x0056,之后我无论读哪个地址,都是读出来的0x0056,很纠结。

网友:
示波器搞不定,
那就 逻辑分析仪伺候,贵的要没有,就买个简易的
坛里的DIY逻辑分析仪也在进行中。。。

网友:
建议楼主仔细读一下EEPROM的数据手册,因为读和写都有很多种模式,你的读写时序是否满足其中的时序要求.

网友:
比如24LC02写的话,有页写,字节写,读的时候有当前地址读,任意地址读,周期读....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这个就类似逻辑分析仪。。。用的是虚拟示波器,还能分析设置通信类型进行分析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从时序上看,我每一个数据都有一个ACK回复。感觉对照手册也没什么问题。。。很纠结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感觉我用用的应该是字节写,读从相序上看应该是任意地址度,
另外这几种模式具体的怎么设置?我怎么控制选择哪种模式。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感觉你可能没有写进去,读的数据不过是你写的char *writbuff里面的数据,所以每次读就是最后一次的值。

网友:
回复 网友D:

写的时候有什么特别要求吗?

网友C:
已经解决了,谢谢大家的帮助!
时序问题,理解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已经解决了,谢谢大家的帮助!
时序问题,理解错了

楼主是怎么解决的哇,我也碰到了类似的问题,看了datasheet感觉时序也没啥问题,但是每次读出来的就是最后一次的数值,没法写进去,调了好几天了。

网友:
楼主是怎么解决的哇,我也碰到了类似的问题,看了datasheet感觉时序也没啥问题,但是每次读出来的就是最后一次的数值,不知道是没写进去还是没有成功读出来,调了好几天了。能给我指点一下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是怎么解决的哇,我也碰到了类似的问题,看了datasheet感觉时序也没啥问题,但是每次读出来的就是最 ...

哥们,你解决了吗?我现在也遇到同样的问题,能给指点迷津一下吗?谢谢

网友:
楼主,你的代码能否提供一下,我现在往AT24C08中写不进去数据,SCL,SDA一直是高电平,也没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