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的流水灯程序,要求从右到做两次就停下来,可是不行?

楼主:
#include
#include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temp,b;
void delay(uint z);
void main()
{
             temp=0xfe;
             P2=temp;
             b=1;
             for(b=1;b>18;b++)
             while(1)
             {

                temp=_crol_(temp,1);
                delay(9);
                P2=temp;
                b++;
                if(b>16)
                break;
              }
}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4000;y>0;y--);
}

网友:
逻辑错误了。 for(b=1;b>18;b++) 。。。

网友:
for(b=1;b<18;b++)

网友:
for(b=1;b>18;b++)

这一句,刚开始执行,会先判断b是否大于18,判断为假,所以直接退出for循环,故不能实现你想要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