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一个三极管,二极管,电阻,如何搭出一个恒流器电路呢?

楼主:
请教各位老师,如何利用一个三极管,二极管,电阻,如何搭出一个恒流器电路呢?(恒流什么,试题没写)
因为今天主考官问了这个问题,我画出来的电路是:
难道是我画错了吗?

网友:
楼主电路不能恒流

网友:
楼主是要Is还是Io恒流。

网友:
回复 楼主:

LZ的图漏了一个零件。

Q2发射极和地之间,串一个电阻,即为经典恒流源电路。

网友:

楼主的电路是正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的图漏了一个零件。

Q2发射极和地之间,串一个电阻,即为经典恒流源电路。

无法保证发射结需要的压降了吧

网友:
貌似是运放中常用的恒流源电路

网友:
仿真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