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02液晶问题

楼主:
我想用1602液晶第一行显示0 1 2 3 4 5 6 7 8 9 :; < =   >  ?这十六个字符。我下载程序后,这个时候起始地址我设的是0X80,显示十六个黑方框。然后我修改程序后,把起始地址设在0x00;再运行,第一个方格就显示隔 “?”第二方格在闪。我认为:第二个程序能够显示“?”说明我的写命令和写数据的子程序应该没问题。但是为什么不能实现我想要的功能???麻烦大家指点一下。

网友:
1、可能背光没有调合适
2、驱动程序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背光我用可调电阻调了,没有什么反应。
LCD_CMD:                                  ;;;带检查忙标志的写命令
      JSR.A    LCD_CHECK
          BCLR     RS                        ;;;置0 RS
          JSR.A    DELAY_2US
          BCLR     RW                        ;;;置0 RW
          JSR.A    DELAY_2US
          MOV.B    LM_CMD,p2
          JSR.A    DELAY_20US
          BSET     EN
          JSR.A    DELAY_200US
          BCLR     EN
          JSR.A    DELAY_200US
          RTS
;***********************************************************************
LCD_DATA:                                ;;;;带检查忙标志的写数据
     JSR.A     LCD_CHECK
         BSET      RS
         JSR.A     DELAY_2US
         BCLR      RW
         JSR.A     DELAY_2US
         MOV.B     LM_DATA,p2
         JSR.A     DELAY_20US
         BSET      EN
         NOP
         NOP
         JSR.A     DELAY_200US
         BCLR      EN
         JSR.A     DELAY_200US
         RTS
;***********************************************************************
LCD_CHAR:                                 ;;;;写字符,要换成ASSIC码
     AND.B       #00H,LM_DATA
     MOV.B       LM_HANG,R0L
     SUB.B       #01H,R0L                 ;;判断在哪一行,是第一行不
     JZ          CHAR_1
         MOV.B       LM_HANG,R0L
         SUB.B       #02H,R0L
         JNZ         CHAR_ERROR
         MOV.B       #0C0H,LM_ADDRESS           ;;;判断为第二行,第二行开始地址为40+80=C0H
         JMP.B       CHAR_2
CHAR_1:
     MOV.B       #80H,LM_ADDRESS           ;;;判断为第一行,第一行的开始地址为00+80=80H
CHAR_2:
     ADD.B       LM_LIE,LM_ADDRESS         ;;;;地址=起始地址+列\
     MOV.B       LM_ADDRESS,LM_CMD
         MOV.B       LM_DATA1,LM_DATA
         ADD.B       #30H,LM_DATA               ;;;;;调整为ASSIC码
         JSR.A       LCD_CMD
         JSR.A       LCD_DATA
CHAR_ERROR:
     RTS
;***********************************************************************
LCD_CHECK:                                       ;;;检查忙标志
     BSET          prc2                          ;;;设置为输入
         MOV.B         #00H,pd2
         BCLR          prc2
LCD_CHECK1:
     MOV.B         #11111111B,p2
         BCLR          RS
         NOP
         NOP
         BSET          RW
         JSR.A         DELAY_20US
         BSET          EN
         JSR.A         DELAY_200US
         MOV.B         p2,LM_FLAG
         BCLR          EN
         AND.B         #80H,LM_FLAG     ;;;判断最高位是否为1,来判断是否在忙
         JNZ           LCD_CHECK1
         BSET          prc2              ;;;;设置为输出
         MOV.B         #11111111b,pd2
         BCLR          prc2
         RTS
;***********************************************************************
上面是我的主要驱动程序,我查了两天了,感觉没什么问题啊。麻烦各位给看看。另外延时我曾经加到500US。

网友:
加上液晶的初始化    还是用C编写吧 !

网友:
这是什么指令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是瑞萨单片机的指令集。

网友:
用C语言写会比较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