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C2000 NOP指令的问题

楼主:
文档SPRU430E《TMS320C28X CPU and Instruction Set Reference Guide》第6-250页关于NOP指令的功能说明,我不理解,究竟做了哪些处理,从OpCode上看,明显应该算是Loc16/Loc32编码方式,但是这里Operands说明中{*ind}和ARPn分别是啥呢?

关于NOP指令,指令编码中低8位疑似LOC16编码,但是我看如果这两个花括号内容都不写的话,对应的低8位是全零,如果按照第五章第5-4页表格中的内容,应该是直接寻址了,请问LOC16/LOC32的各种寻址都可以用于NOP指令吗?另外指令说明中写的是“modified the indirect address operand as specified”,请问这里说的specified是啥?指令中并没有指定具体数啊,而且这里是不是说只有间接寻址的loc16/loc32才可以使用?第5-4页至第5-6页有很多种间接寻址方式,请问这里说的间接寻址是否只是指第5-4页的间接寻址方式,还是也包括后几页中的跟间接寻址有关的寻址方式?对于LoopNZ指令,也提到“if loc16 is an indirect-addressing operand”,是否也是同样的答案?我很担心邮件里说不清楚,非常希望能够电话沟通。另外LoopNZ指令的说明中还提到了对SP的修改,我看第五章loc16/loc32寻址中跟间接寻址有关的寻址方式中都不存在对SP的修改啊,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NOP指令的用处还真大啊。
看到楼主的问题,才注意到它,明天学习学习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期待高人解答啊

网友:
Modify the indirect address operand as specified

按指定的方法修改间接寻址的操作数。这个指定的操作数就是{*ind}的说明。

如 : NOP *++, XXX;

ARP指定的寄存器内容增一

刚学,理解不知道正确不。只算帮你顶以待高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