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LM7812发热严重

楼主:
LM7812接24V输入,输出12V,发热特别严重,而且时间长了之后,输出就不是特别稳定了,请问有没有好的解决办法。

网友:
压差过大,换用开关电源。如果坚持使用线性稳压器,那么只能加大散热片。

网友:
回复 网友A:

想着在输入那里加一个大功率的电阻降压,或者我有一个7818的稳压块,想用这个稳压块的输出给7812做输入,就是不知道这样会不会对7818或者7812的功率有什么影响,因为7818和7812都是要给其他模块供电的。

网友A:
加两极稳压或电阻是可以的,但这样只是分担了功率而已,散热问题仍要解决,具体可以用欧姆定律计算获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加两极稳压或电阻是可以的,但这样只是分担了功率而已,散热问题仍要解决,具体可以用欧姆定律计算获知。

我用2576ADJ,输入24V,输出12V,芯片还是很烫,而且电压不稳定,电路是根据手册上的电路设计的,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导致发热原因:压差过大,输出电流过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用2576ADJ,输入24V,输出12V,芯片还是很烫,而且电压不稳定,电路是根据手册上的电路设计的,是什么 ...

2576和lm78XX不是一类东西....
lm78XX有个最大耗散功率参数,核算一下不能超.
2576应该不会热,除非你线路有问题.
你多大功率?网上有现成模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2576和lm78XX不是一类东西....
lm78XX有个最大耗散功率参数,核算一下不能超.
2576应该不会热,除非你 ...

我输出电流是0.3A,压降是12V

网友:
引用 网友C:
2576和lm78XX不是一类东西....
lm78XX有个最大耗散功率参数,核算一下不能超.
2576应该不会热,除非你 ...

这是我的电路

网友:
300ma不大,淘宝几块就能搞定,不是学习电路就买现成的吧,省事.
2576不难主要是电容和肖特基管质量不好就容易出毛病.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2576ADJ,输入24V,输出12V,芯片还是很烫,而且电压不稳定,电路是根据手册上的电路设计的,是什么 ...

2576是开关电源,性质截然不同,还发热则说明:要么你的电路或元件有问题,要么负荷过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输出电流是0.3A,压降是12V

仅仅0.3A的话,说明你的电路或元件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仅仅0.3A的话,说明你的电路或元件有问题。

我现在觉得是不是我的电感的工作电流太小了,像下面图中的电感的电流大概是多大呀。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觉得是不是我的电感的工作电流太小了,像下面图中的电感的电流大概是多大呀。

开关电源所用储能电感必须满足依次满足:工作频率、载流能力、Q值和电感量参数,另外还要讲究PCB布局走线的设计。
至于你照片中的电感参数没有细节信息或是恰当的参照物是无法判断的,还是自行根据前述几个参数要求参照器件手册确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关电源所用储能电感必须满足依次满足:工作频率、载流能力、Q值和电感量参数,另外还要讲究PCB布局走线 ...

好的,谢谢,现在基本确定是电感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