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问我答】菜鸟问个关于三级管导通压降的问题

楼主:
书上说硅三极管发射结导通压降大约0.7V,为什么是这个值呢?这个值是怎么来的?

网友:
这是材料的物理特性,之所以如此,在创世大爆炸发生后就是这样了,这个宇宙的物理规则如此。

网友:
PN要想导通就这个电压,这是这么来的

网友:
材料的属性啊。

网友:
这个。。。0.7/0.3V 模电书上就这么写的,人家PN节的物理特性吧,越过死区导通也要消耗你一点电压。就好比你中了500万大奖,国家承认并支付给你500万, 但你得交税,最后拿到的钱肯定不到500万吧。不知道恰不恰当。^ _ ^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比方不适当,应该说,一条路(电路),中间拦着一条槛(硅高度0.7V, 锗高度0.3V),  (电流)你想通过,必须跨过这个高度。

网友:
楼主问的问题,不是三极管导通压降,而是二极管(一个PN结)导通压降。

网友:
回复 网友B:

对,你的比方更恰当。

网友:
论坛里面能学到很多东西

网友:
这个嘛,老师是这么说的,好像解释过,忘啦

网友:
看你导通状态了,如果一直导通而且在毫安级别变化,一般在0.6+-0.1V变化,在放大状态的三极管的BE导通电压电流关系和二极管的ID电流关系差不多,可以用那个公式估算,一般使用的器件和一般应用场合(毫安级别)一般可认为在0.6V。

网友:
因为PN结形成的过程会出现一个叫做势垒区的东西,你可以认为正负两边中间给中和了,想导通需要穿过这段势垒区,需要的电压是0.7V,研究这个有门课叫晶体管原理,推到起来很复杂,基本都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