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瓶里的白垢大家都用什么办法?

楼主:
貌似这里的自来水比我原来住的地方还厉害
前两天不小心看到了水瓶里的水垢越来越多越来越高,水瓶的容积越来越小。
大家有什么比较方便快捷的办法来处理掉?
什么醋,小苏打以前我试过,好像都不管用呀

网友:
除垢剂不错,可以试试……

网友:
回复 楼主:

试试可乐 好使吗

网友:
瓶胆也不贵吧,换一个比较好,总觉得酸开水喝起来怪怪的,推荐你买个过滤器,水滤一下去除杂质,但是有矿物质就容易沉积

网友:
水垢的主要成分是碳酸钙、碳酸镁、硫酸钙、硫酸镁、氢氧化镁等,可用酸将其溶解。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酸就是醋,特别是白醋,其异味最轻,价格也相对便宜。事实上,白醋就是用食用级醋酸即所谓的“醋精”勾兑而成。除垢时,白醋需要加热。
可乐因溶解二氧化碳形成碳酸故呈微酸性,但其酸性不足以对付水垢特别是很厚的水垢,尤其是镁盐成分较多的水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学习了,看来加热很重要

网友:
进来学习到了,下次热水瓶里出现这样的问题就可以使用了

网友:
网上搜的,哪位试过管用的说说呀

如果你所在的超市里有卖那种水垢清洗剂,你就直接买一包就好了。用一包水垢清洁剂撕开倒入容器内,注入热水,使容器内壁充分浸水为原则,三十分钟后可使水垢迅速脱落,再用清水清洗即可。如果污垢特别顽固时,可浸泡久一点。

如果没有的话,有下面的方法:
1、在瓶里放些纸屑,然后倒进温盐水,轻轻晃一会儿,水垢即可除净。

2、可倒入浓度为1%的小苏打水500克左右,或将食醋加热装入瓶内,轻轻摇涮,水垢即可除掉。

3、把两个鸡蛋壳稍微弄碎,装进瓶中,再装入半茶缸凉水,堵上瓶塞并用一只手按住,大拇指和其他手指握住瓶口颈部,另一只手托住瓶底,上下左右旋转摇晃。约20秒种,取下瓶塞,倒出蛋壳,再用清水涮洗两遍即可。

4、用醋250克,烧热后灌入热水瓶内,浸泡几小时,再上下、左右摇晃,瓶内水垢就会脱落。

5、取200克稀盐酸放瓶内浸泡一会儿后,再摇动就可以清除瓶内的水垢。

6、用煮面条的水倒入瓶内,摇晃几分钟后倒掉,再用清水冲洗即可干净。

7、取一些向阳叶或南瓜叶切成3厘米至4厘米见方大小的碎片,放入瓶内,再加入少许冷水,轻轻将暖水瓶摇晃几下,倒出后再用清水洗净即可。

网友:
楼主应该做个小机器人,跑进去直接铲除

网友:
回复 楼主:

chunyang说过的:食醋加热装入瓶内,轻轻摇涮,水垢即可除掉
顽固的,可多放一点时间,多来几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