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上面大家有哪些东西特别不明白呢?

楼主:
发个贴征集下大家的问题:
1、MSP430上的外设、使用有哪些大家特别疑惑的地方呢?
希望能够尽可能的精确一点,比如ADC10的触发方式、GPIO的管脚复用这样的,尽量的把问题具体化。
整个模块不明白那只能是没有自习的去看。
2、MSP430的相关的电路呢?
这个是和MSP430应用相关的内容,比如单片机晶振的补偿电容如何选取这样的问题
3、MSP430在编程过程中的一些代码。
这里希望能够好好说明,大把的代码贴上来很难看,最好是与MSP430的操作相关的。

网友:
版主哥哥要为大家大家排忧解难了,顶啊。:carnation:

网友:
硬件i2c和加速度传感器mpu9150的通讯怎么实现啊?

我编了430的硬件读写程序,可以通过,但是读出来的数据很怪异,就是些周期性的数据,跟传感器没啥关系,大家有没有430硬件i2c的读写程序的例子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I2C的硬件读写例程在TI给的示例代码里有提供。

网友:
关于RTC

MSP430F5438内部的RTC有专门的供电么,想要掉电后RTC也能照常工作,备用的纽扣电池怎么接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是非常好的问题,在这里记下来了。

网友:
我在单片机引脚XOUT和XIN上接了晶振FC-135,如何测试上电后这个晶振是不是正常工作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把对应的振荡器打开,判断振荡标志位,标志位出错就表示没有成功振荡。

网友D:
引用 网友B:
MSP430F5438内部的RTC有专门的供电么,想要掉电后RTC也能照常工作,备用的纽扣电池怎么接呢,  : ...

应该是没有专门的供电的。纽扣电池供电和原来的供电用二极管隔离即可,当原来的供电断开后,纽扣二极管的开始供电,二极管导通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没有专门的供电的。纽扣电池供电和原来的供电用二极管隔离即可,当原来的供电断开后,纽扣二极管的 ...

在RTC做日历的情况下,单片机是不是就不能断电的了?只能进入低功耗?这样纽扣电池要长期工作是不是很费电。一般纽扣电池200MA左右,用不了多久的吧。请教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