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S320F2812的AD采样

楼主:
我用F2812的AD采样采开发板上的电压比较准,但是我用它来采我自己制作的一个开关电源的电压不准,把ad插上后会拉高采样点的电压。

网友:
一个可能,是干扰太。开关电源是功率电路,对外的干扰比较大;再一个可能是地的连通l回路压降大。

这两个可能可以同时存在。

网友:
是不是两次供电电源不同,即两次的AD基准有偏差,造成采样结果有偏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