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颜色传感器制作开关

楼主:
各位大虾们,想请教一下,我想做一种开关,仅仅起到开关作用就行,怎样做到用颜色传感器或者其它方式,探测到一种物体的颜色为土黄色或相近颜色,开关打开,背景色为白色。

        也就是白色背景上如果有一个土黄色斑点,开关打开,怎样才能实现这种功能?

       如果利用颜色传感器制作一个电路,都应该需要哪些材料?

        我是一个外行,对这方面一窍不通,只是在应用中需要解决这个问题,现在脑袋正大,不知道从哪方面入手。。。。。。。

网友:
多大的班点??

如果不能影响整体的感光可能会比较麻烦,可以先看盾颜色传感器的手册。
这是主要的,

网友:
等待高手的出现~~~~~

网友:
2楼说的不错,需要被识别的物体或斑点有多大?是否运动?这必须要交待清楚。

网友:
回复 网友A:

被探测物体大小月为直径4mm左右的圆形,该物体为从别处移动过来,然后可静止一会,静止时可进行颜色识别,若识别出为土黄色,启动继电器,利用外力将该物体移向其它地方

网友:
回复 网友B:

斑点大小约为4mm直径的圆形,大虾,都需要什么配件呀?市场上卖的成品好像有,单不适合我要用在的哪个地方的场合,并且市场上的价格我这边也接受不了,所以想自己研究下

网友:
这个用颜色传感器不行,得用摄像头,配合使用适当焦距的镜头,然后根据图像数据中的色彩值进行匹配,有一定的技术难度,初学者很难实现。

网友:
回复 网友A: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9n84h&id=5605814586

你看下这个上面的,这个好像能用,只是这个不适合我用的那个场合,形状大小也需要调整,还有,市面上的色选机,他们使用的好像也是这个技术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类东东,不适合LZ的场合。

因为LZ的物件小和背影反差也小。

只有用 “图像采集+图像处理” 才能判断。

网友:
回复 网友D:

同意

网友:
回复 网友D:

那么,如果我将物件进行染色处理下呢?是这个物件中间粗,两端较细,如果进行染色处理下,色彩范围可扩大到直径10mm的圆,所染颜色也可以染成容易识别的颜色。

        主要我想简化这种识别程序,如果用 “图像采集+图像处理”的方式,制作成本上面估计要花费更多,请大虾门多多指教。

网友:
我不知道你有多少种颜色的物件要通过。形状大小是否类同?

假如是只有一种黄色物件,依次通过,完全可不用颜色判断,仅用红外反射检测即可。

网友:
回复 网友C:

色选机的原理是利用不同颜色的光在不同物体上的反射率不同来实现的,比如,把蓝光投射到红色物体上,蓝光根本就不会被反射,于是相当于黑色的,用普通光电管即可检出,成本很低。但这样的技术有很大的局限性,必须要求反射物的颜色稳定、单一且占据检测传感器的整个视野,使用环境中除专门颜色的投射光之外不能有其它广谱照明光源,否则就会判断失误。注意,色选机并不能识别任何颜色。楼主要求识别特定的颜色,有运动、有停留,尺寸还比较小,用摄像法是最便宜、可靠的,只是技术难度较高。

网友:
回复 网友C:

关键还是要先弄清楚你的使用条件。

网友:
回复 网友A:

物体尺寸可以用染色的办法解决,物体的颜色也可以选择,物件颜色区域大到直径为10mm的圆形,用颜色传感器可以解决吗?物件颜色可以然成容易识别的绿色,摄像法我考虑过,实现起来会更困难,所以更趋向用颜色传感器来解决,或者用上面12楼的用红外反射检测,现在要解决的问题是怎么才能用颜色传感器做出一个装置来,探测出白色底色上面出现的其他颜色物体,从而发出一个开关指令就OK了,希望大虾们多多指教。

网友:
回复 网友C:

基于颜色传感器实现的成本比摄像法高很多,如果条件满足,可用你提到的色选机式方案,如果没有其它颜色的干扰,用红外反光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