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能否用3线的jlink-arm-ob调试?

楼主(2013-11-29):
stm32f103能否用3线的jlink-arm-ob调试?
大家好,请教个jlink ob的问题;
我有块stm32f103的板子,引出了swd调试的四个pin脚,包括GND、3.3V、swdio和swclk;之前我用jlink v8可以连接该板子调试;
但我用jlink ob三线的调试器(只有GND、swdio和swclk),在keil 4.60的debug中可以找到jlink ob设备,但右侧的device chain中却
不能找到stm32f103的芯片id;
请教大家,我能使用arm ob代替jlink v8调试该板子吗?
在支持3线和4线jlink调试时,对主板硬件的设计有何不同?
谢谢!
硬件
chain

楼主:
大家有过使用arm ob经验的,请说说,谢谢;

网友A:
回复 楼主:
按理说应可以地,请查下设置设SWD了吗,再有注意下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