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不可以多片LM1117并联供电?

楼主:
我现在的板子需要1A多的电流来供电,可是大于1A的LDO很少,不知道可不可以用多片LDO并联一起供电(5V到3.3V)。听人说是要做均流的很麻烦的。还是,用LM2596这样的芯片直接做个3A的供电电路。系统中有5V和3.3V同时供电。
大家有什么好办法啊,推荐一下。表示感谢!

网友:
固定电压输出的还是可调输出的芯片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芯片可以输出多少安的电流

网友:
扩流后的输出电流,不是由“芯片”决定的,而是由功率管或(及)IC决定

网友:
LDO不适合并联,并联需要串均流电阻,否则会发生互扰甚至导致LDO烧毁,而且这样的成本过高了。用三极管扩流是个简单的办法,不过差不多2V的压降在1A输出下会有2W的功率损耗,需要加散热片,最好的办法是使用开关电源。

网友:
大于1A的LDO也不少,只不过管脚比1117多
MCP1727,spx29152,,,

网友:
两个TPS74401并联运行的LDO能到达6A

这种设计很经典,后面的发热测试,芯片核心处温度还是挺高的,,,,

解决方案中U的IN有个线没连上

网友:
很好的资料,马住备用

网友B:
LDO并联只是扩充了电流输出能力,总的效率和耗散功率不会减少,所以这散热肯定是要另外考虑了比如加散热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LDO并联只是扩充了电流输出能力,总的效率和耗散功率不会减少,所以这散热肯定是要另外考虑了比如加散热 ...

第二个方案的发热也大,我们用时散热处理需要注意

53.9°

这种方案,官方做的评估板一般都做的面积大

网友C:
有必要吗?劳心费力的,用个buck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有必要吗?劳心费力的,用个buck就好了。

想这样用LDO的,可能是想要达到低纹波噪声的电源吧

网友:
再来一篇,LDO输出串联二极管或电阻再并联方式的具体分析,不是很均流的低成本解决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这样用LDO的,可能是想要达到低纹波噪声的电源吧

ldo并联需要考虑均流的问题。

网友:
TI TIDA-00863 LDO Parallel Solution Reference Des

网友D:
两片并联没什么问题,也不用在出口放置二极管,这样会降低额定输出,反而不利于并联,因为二极管的压降不是很精准,大部分在0.3~1V之间偏差。我在工程上长期这样使用,也没出现什么问题。

两片并联可以有效降低发热,不过固定压降也可以使用SPX/MIC29150,SPX/MIC29300这种大电流的,ADJ型的可以使用LT1965,SPX/MIC29152,SPX/MIC 29302,单独用一颗大电流的LDO注意散热,因为额定工作时额定温度大概在95°C到110°C之间,很烫手,器件不要放在LDO下面

网友:
反正只要是正规大厂的LDO,两颗之间并联不会出现什么异常状况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两片并联没什么问题,也不用在出口放置二极管,这样会降低额定输出,反而不利于并联,因为二极管的压降不是 ...

按照正规大厂Rohm的技术文档介绍,直接并联的两个LDO,只要其输出电压有很小的差异,就会造成电流分配的很大差异。

至于你长期使用没有发现问题,那可能是总电流的余量留得很足?两个LDO的一致性好到爆棚?是不是在LDO输出先串ballast电阻再并联?

网友:
比如这个号称可以直接并联的LDO,实际上的架构还是在输出上串了一个很小的ballast电阻,只不过因为需要的阻值很小,用PCB走线就可以实现了。并不是说不需要考虑均流的问题。

网友:
还有这种是直接内置集成了输出平衡电阻的LDO,那就是真的可以直接并联了。

网友:
这个系列的LDO之所以可以采用小阻值的均流电阻Rb,就是因为其输出电压的精度以及一致性非常高(ΔU非常小),而两个LDO输出电流差ΔI=ΔU/Rb,自然也能做很小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graysniper 发表于 2019-9-17 11:49 两片并联没什么问题,也不用在出口放置二极管,这样会降低额定输出, ...

基本上你只要用到额定电流的50%以下是不存在问题的,这个1117系列我记得最高正常工作温度在155°C,放置多片并联主要是降低温度。

网友D:
引用 网友B:
graysniper 发表于 2019-9-17 11:49 两片并联没什么问题,也不用在出口放置二极管,这样会降低额定输出, ...

而且你PCB走20mil的线大约10cm左右,走线电阻已经是0,1~0.2欧了,所以无需担心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基本上你只要用到额定电流的50%以下是不存在问题的,这个1117系列我记得最高正常工作温度在155°C,放 ...

所以关键问题是你降额留多了余量,而不是处理好了均流。相当于用2个1A的LDO并联去输出1A(或0.8A),相比较用1个1A的LDO来说,一定程度上分散了电流(但不是平均分,比如可能是0.8Avs0.2A,看实际LDO的输出电压差异大小以及导线电阻)和热量(温度)。

如果设计要求是用2个1A的LDO并联去输出2A或1.5A(提高驱动能力),这就非常不保险了,必须考虑均流方案。

另外还有一种可能的影响是,根据经验我有个假设:LDO的输出电压应该是会随着结温上升而有所下降,而结温又会随着电流(功耗)增加而上升,所以,这也有助于形成一种负反馈:输出电压高的LDO分担到比较多的电流,导致结温上升而又降低了输出电压,最后达成一种平衡。只是我不能确定这种反馈和补偿方式对均流的实际效果会怎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而且你PCB走20mil的线大约10cm左右,走线电阻已经是0,1~0.2欧了,所以无需担心

利用走线电阻均流的方式,是要在两个输出电压汇合之前的分叉线长度计算电阻,我不认为实际设计中会有那么长的分叉线。

就算有0.1Ω的线阻,考虑一般用固定电压的LM1117也就是1%的精度(不考虑温度变化的影响),两个LDO输出电压比如3.3V有+/-33mV的偏差,那么最大的电压差有可能66mV,如果输出电阻为0.1欧的话,那么两个LDO的电流差就是66mV/0.1Ω=660mA,假设总负载电流之和要1A,那么两个LDO会分别输出830mA和170mA。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利用走线电阻均流的方式,是要在两个输出电压汇合之前的分叉线长度计算电阻,我不认为实际设计中会有那么 ...

       如果是工程需要输出1.5A电流,我建议使用金升阳的开关电源,或者直接上两只SPX29150或者更高的SPX29300,而不是用1117去硬抗。

       实际工程使用中,不管是民用极还是工业极,都需要考虑环境温度对LDO的影响。LDO本身作为自发热器件,功率用到70%~100%,外加环境温度40°C~80°C之间,那么LDO很大几率损坏。如果使用均流型电路也没毛病,但是成本代价比你用一颗SPX29300高出许多,因为你需要OPA2333或者OPA3333,这一颗料就比两颗SPX29300(3元钱)高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所以关键问题是你降额留多了余量,而不是处理好了均流。相当于用2个1A的LDO并联去输出1A(或0.8A),相比 ...

这也有助于形成一种负反馈:输出电压高的LDO分担到比较多的电流,导致结温上升而又降低了输出电压,最后达成一种平衡。

,,,,,,,

但是最终会影响输出纹波,

网友B:
graysniper 发表于 2019-9-17 16:09        如果是工程需要输出1.5A电流,我建议使用金升阳的开关电源,或者直接上两只S ...

像某些需要用LDO增加驱动能力的应用需求中,很大可能是因为需要用的LDO的低纹波噪声优点,而不愿意用开关电源来实现。这就是LDO并联技术的一个价值,不仅仅是为了分散热量。

网友:
这个问题讨论起来很有意义,并联LDO可以降低每个LDO上的功耗,从而降低器件的温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