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從EMI角度看PCB Layout法則

楼主:
如何從EMI角度看PCB Layout法則?

提供给有需要的朋友学习,请下载规格书。

RF超宽频带滤波器,RF超宽频带滤波器,体积小,缩减公司备料及库存成本,RF超宽频带滤波器,体积小,缩减公司备料及库存成本
RF超宽频带滤波器,解决各类EMC/EMI问题产品优点 :
1. SMD制程 体积小 耐电流大
2.缩短产品EMC对策时程 提升竞争力
3.减少PCB使用元件 降低产品成本
4.缩减公司备料及库存成本
5.改善产品整体杂讯提升稳定及可靠度

产品型号如下:
RUWBUC1600X0T
Brands: RDM
100MHz~5GHz 超宽频带滤波器
长度:1.68±0.15毫米,宽度:0.81±0.05MM,重量:0.004克
直流电阻40MΩ
额定电流2800毫安的
峰值突破当前3500毫安
焊接温度+270°工作温度-60°C—125°C
存储温度-85°C—50°C
射频特性:
Band Width Insulation Match De-Capacitor
100MHz~ 5.0GHz -15dB 1.0uF
2.5GHz ~ 5.0GHz -18dB 0.1uF
5.8GHz ~ 5.0GHz -25dB 100pF~ 1000pF
Inductance 250uH At 100MHz
Capacitance 8pF At 100MHz
2. RUWBUC2500X0T
Brands: RDM
30MHz--2GHz 超宽频滤波器
长度:2.55±0.15毫米,宽度:1.25±0.05MM,重量:0.015克
直流电阻值为90mΩ
额定电流2800毫安
峰值打破当前3500毫安
焊接温度+270°C
工作温度-60°C—125°C
存储温度-85°C—150°C
射频特性:
Band Width Insulation Match De-Capacitor
30MHz ~ 1GHz -15dB 1.0uF
1.0GHz ~ 1.5GHz -18dB 0.1uF
1.5GHz ~ 2.0GHz - 25dB 100PF~ 1.0uF
Inductance 280uH at 100MHz
Capacitance 15pF at 100MHz
3. RUWB B2000X0T
Brands: RDM
100KHz--3GHz 超宽频带滤波器
长度:2.10±0.15毫米,宽度:0.81±0.05MM,重量:0.011克
直流电阻15MΩ
额定电流1900毫安
峰值打破当前2300毫安
焊接温度+270°C
工作温度-60°C—150°C
存储温度-85°C—180°C
射频特性:
Band Width Insulation Match De-Capacitor
100KHz ~ 3.0GHz -25dB N/A
100KHz ~ 3.0GHz -35dB 1 ~20pF
Inductance 10uH at 100MHz
Capacitance **F at 100MHz

如何從EMI角度看PCB Layout法則.pdf

网友:
不知道有没有介绍蛇形走线的说法,,
高速以及对时序要求较为严格的信号线,尽量不要走蛇形线,想知道原因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般的产品线路设计原则

一般的数位工程师再设计产品线路的时候只着眼于
1. 信号完整性(SI)(Layout 只要open,short 正确信号会通)
2.电源完整性(PI)(Layout 只要open, short 正确电能会通)
3. 阻抗匹配正确范围(IMA)(走线的长度,间距与宽度正确)

但往往乎略了PCB本身的传输线所引发的电磁辐射干扰(EMI)问题

网友:
拿来哈哈哦学习下

网友:
謝謝分享 漲姿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