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你写的launchpad430--TIMER--系列1

楼主:
技术说明
如图所示。。。在使用定时器之前,我们首先应该清楚我们将用这个定时器干什么,430的定时器功能比较丰富,
有定时、比较、捕获。
定时很好理解,就是设定好输入时钟以及计数个数后,定时器就会在输入时钟周期个数达到设定个数后发生中断,
你可以在中断中添加自己的处理程序。
定时器的模式有几种方式:STOP、UP、Continuous、UP/DOWN

这种模式就是定时器计数个数达到TACCR0寄存器中的数目时,发生TACCR0 CCIFG中断。
注意:此模式在定时器从TACCR0到0转变时也会发生TAIFG中断。

其他模式类似。

提示:建议在修改寄存器前,停止定时器。
          定时器在设置除STOP外都立即开始计数。
信号源的选择
  • 硬件

  • 软件
如果使用外部输入信号,在硬件设计上就应该连接这个引脚。

相关设置

  • CCTL0 = CCIE;                             // CCR0 interrupt enabled
  • CCR0  = 50000;
  • TACTL = TASSEL_2 + MC_1;                  // SMCLK, upmode

从代码来看,我们应先设置相关的寄存器,然后启动定时器,也就是说定时的启动应该在最后。

多个中断的写法

查看头文件TAIV = TA0IV,这里只有CCR1、CCR2的中断,CCR0有自己的中断。
具体一点说
CCR0对应中断TIMER0_A0_VECTOR;CCR1、CCR2、TA0溢出对应TIMER0_A1_VECTOR。

  • // Timer_A3 Interrupt Vector (TA0IV) handler
  • #pragma vector=TIMER0_A1_VECTOR
  • __interrupt void Timer_A(void)
  • {
  • switch( TA0IV )
  • {
  •    case  2:
  •             // CCR1_hander();
  •             break;                          // CCR1 not used
  •    case  4:
  •             // CCR2_hander();
  •             break;                          // CCR2 not used
  •    case 10: P1OUT ^= 0x01;                  // overflow
  •             break;
  • }
  • }

完整例程

  • #include
  •
  • int main(void)
  • {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DT
  •   P1SEL |= 0x06;                            // P1.1 - P1.2 option select
  •   P1DIR |= 0x07;                            // P1.0 - P1.2 outputs
  •   CCTL0 = OUTMOD_4 + CCIE;                  // CCR0 toggle, interrupt enabled
  •   CCTL1 = OUTMOD_4 + CCIE;                  // CCR1 toggle, interrupt enabled
  •   TACTL = TASSEL_2 +  MC_2 + TAIE;          // SMCLK, Contmode, int enabled
  •
  •   _BIS_SR(LPM0_bits + GIE);                 // Enter LPM0 w/ interrupt
  • }
  •
  • // Timer A0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 #pragma vector=TIMER0_A0_VECTOR
  • __interrupt void Timer_A0 (void)
  • {
  •   CCR0 += 200;                              // Add Offset to CCR0
  • }
  •
  • // Timer_A2 Interrupt Vector (TA0IV) handler
  • #pragma vector=TIMER0_A1_VECTOR
  • __interrupt void Timer_A1(void)
  • {
  •   switch( TA0IV )
  •   {
  •   case  2: CCR1 += 1000;                    // Add Offset to CCR1
  •            break;
  •   case 10: P1OUT ^= 0x01;                   // Timer_A3 overflow
  •            break;
  •   }
  • }

该例程开启了三个中断CCR0、CCR1和TAC,且工作在Continue Mode,所以CCR0是每200时钟中断、CCR1是每1000时钟中断、TAC是每次溢出的时候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