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款传感器怎么测量出角度?

楼主:
某车转向系统采用了BI的LH3-4300的EPS传感器,其角度输出为双三角波。请问如何根据此信号解算出实际的方向盘转角信号?

网友:
是不是类似旋转变压器测量角度原理呢,楼主可以看看,不过旋转变压器输出是正弦信号

网友:
相位差与转角成正比

网友:
回复 网友A:

相位差是恒定的吧?90度?

网友:
可以用CORDIC算法求出角度,我们有这样的芯片,直接SPI输出角度,QQ:2514722112

网友:
http://hi.baidu.com/senspr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