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1个协调器给70个终端发广播的问题

楼主:
大家好!

我在实际当中遇见这样一个问题,大家帮我出出主意吧

(1)1个协调器给70个终端(End Device)发广播
     每次广播只有15个能收到信息,其他都没反应,这是什么情况?
     是发出去了,其他的节点没收到还是一个协调器只能给15个发广播?在网络内放置路由节点,效果也是一样。

(2)15个节点同时给协调器发数据,每个节点每条数据发送间隔为200ms,不丢包。
     请问:我想把性能提高到30ms,不丢包或者丢包率在10%以内,改从什么地方改善呢?

(3)如果(1)的问题无法改善,改用单播的话,确实可以给70个节点发信息,但是每个单播时间间隔低于500ms,
   就会丢包,有解决的好办法吗?还有组播没有试,谁做过组播的实验呢?给我讲讲啊

以上问题,哪为大侠了解的,或者有想法的,帮帮忙

直接回帖即可,先谢了!

网友A:
对于第一个问题,我感觉最好用一个无线分析仪抓包软件分析下,论坛最近在做活动,正好有 活动链接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19995-1-1.html对于第二个问题,我觉得你可以扩大缓存或者做一个ACK应答。不过感觉适合单播。
对于组网,如果终端节点打开了低功耗模式,就不支持组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于第一个问题,我感觉最好用一个无线分析仪抓包软件分析下,论坛最近在做活动,正好有 活动链接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19995-1-1.html对于第二个问题,我觉得你可以扩大缓存或者做一个ACK应答。不过感 ...

关于第二个问题,你的意思是说cc2530的广播用的缓存不足 了,才导致不能给70个节点发广播了吗?